关于过孔塞油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这是我最近在JLC加工的数百片小批量中的两片。其中过孔完全没有塞油的占一半,部分塞油的占另一半。全部塞上油的,没有。我的过孔都是0.6mm,加工选项都是选“过孔塞油”。这个问题以前也是一直存在的,并非仅限于本次的加工。
    请问JLC,没有塞上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过孔过大?如果是过孔的原因,应该设置为多少才合适?出于加工可靠性的原因,我一般是偏向于较大的过孔,全部不测试。

网友:
这不都盖上油了吗?

网友:
U2是什么芯片? 第一次看到长这样的,中间两脚这么大

网友:
难道你说的塞油是想把过孔全部用绿油堵住?JLC没有这个选项啊,再说要是你的过孔很大怎么可能堵的住?

网友:
还好,还好,我在JLC做的,也是0.6的过孔,基本全堵上了

网友:
0.5以下的过孔塞油正常。

网友:
明明是"过孔盖油".

网友:
话说,过孔选用什么直径为好

网友:
LZ明明是过孔盖油的,做塞油是不是要下单的时候说明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