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用CAD能画出来吗

楼主(2014-05-08):
这张图用CAD能画出来吗

网友:
用过才知道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是这样吗?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visio也可以

楼主:
中间的三角形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中间的三角形不能确定

楼主:
试过好多回了,三角形的斜边与最下面那条边不能确定是平行的

楼主:
看似简单

网友:
CAD非常好画.

楼主:
不一定啊

网友A:
solidworks画的,按照这些参数完全约束。

网友B:
我吹牛了,画了半天没画出来CAD

网友C:
可以画 前提是中间的那个直角三角形斜边和最下边的边平行
利用辅助线 做参照 比例变换 确认那个直角三角形斜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画的,按照这些参数完全约束。

仅仅这些条件也未必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画 前提是中间的那个直角三角形斜边和最下边的边平行
利用辅助线 做参照 比例变换 确认那个直角三角形 ...

没有前提条件,条件都在图上
知道平行当然可以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画 前提是中间的那个直角三角形斜边和最下边的边平行
利用辅助线 做参照 比例变换 确认那个直角三角形 ...

我比较笨,具体操作方法,可以解答下吗

网友D:
只要是图,cad都能画出来,(尺寸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吹牛了,画了半天没画出来CAD

还是相当令人人费解的。
等待高手来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图,cad都能画出来,(尺寸全)

那试试这张图

网友D:
完全可以,尺寸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尺寸很全

中间的三角形怎么画

网友C:
麻烦了点 见附图

网友E:
可以画出来,画外框,直角斜边线,48度线,80度斜线作一条平行线,28度50长为偏移量,就可以定直角斜边的位置了,直角边还没确定(编辑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了点 见附图

你的BC是在三角形斜边与框架最上面的那条边平行的条件下画出来的,
如果不平行的话,是无法画出B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画出来,画外框,直角斜边线,48度线,80度斜线作一条平行线,28度50长为偏移量,就可以定直角斜边的位 ...

三角形斜边没法定,48度和80度线都没法定

网友E:
就是两个直角边不知怎么确定了

网友C:
本来就是缺约束条件 非要增加那个平行才能画出
我刚才用三维软件画了一下 不平行的话有很多,顺便画
注意后来的图 加了一个平行的约束,线条变蓝 表示约束是完全的 第一个是绿色的 ,表示约束不足
请忽略那个28 实际上是27.5 只是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两个直角边不知怎么确定了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

网友:
楼主,你这个跟CAD能不能画出来有毛关系啊,你的约束条件不足,本身就是标注的问题,关软件毛关系;要么还是楼主其他比较智能的软件,能帮你把那个三角形确定出来;楼主要画的一样,还是用量角器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缺约束条件 非要增加那个平行才能画出
我刚才用三维软件画了一下 不平行的话有很多,顺便画
注意后 ...

这是我们上第一堂CAD课老师给留下的问题,当时我假设平行,用了一会儿就画完了,
老师说,那条线不一定平行,条件没有告你
说以前有学生用CAD画了出来,但老师并没有告我是怎么画的
当时我把所有能试的方法都试了,可还是未能所愿
现在毕业了,也一直没有看出破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两个直角边不知怎么确定了

有个定理“圆的内接三角形,90度所对的边是园的直径”

所以,以那条水平线做直径画一个园,然后以50和40尺寸的位置画垂线,和园的交点就是三角形的顶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

画出来了,不知是不是唯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画出来了,不知是不是唯一,

你画的前提是内部三角形斜边水平,如果没个条件,这个图就不用画,怎么画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画的前提是内部三角形斜边水平,如果没个条件,这个图就不用画,怎么画都满足要求。 ...

我回头试试,看来直接上当了,都纠结在平行线上了

网友:
cad文件  autocad 2000  ver

网友:
画不了就不是CAD了

网友:
己证实不是只有一种,找你老师去

网友:
你有没有少,漏了数呐,,  直角斜边线不 平行底边画法,角度随意,所以,有无数种结果。

网友:
老师吹牛逼呢,“”以前有学生“ 你让他把学生花的图找出来。

网友:
现在大学的老师有多少是真正的大牛。都在外面拼命忽悠赚钱呢。给出的条件不全,随便画。楼上已经不止一个答案了。只要记住那个直角是在以斜边中点为圆的圆周上就可以很容易确定了。

网友:
这个比较坑爹啊,为了坑你而出题,尼玛俩答案啊!

楼主:
很给力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出来了,不知是不是唯一,

虚心受教了

网友(2015-02-15):
条件足的话什么都能画

网友:
简单的图案word也可以画的

网友:
这不是考CAD的能力,是在考画图人的数学功底

网友:
这简直就是几何的证明题啊

网友:
中国四大神坑之一 以前的学生 or 上届的学生

网友:
这道题有两个难点
1.
        90这条线要沿着辅助线放到合适的位置
2.
           通过两点式画圆得到倒立三角形的位置

网友:
看似小菜,有点麻烦。

网友(2015-03-27):
CAD的小数点多设几位,也就是精度高点,不存在画不出的问题,CAD就是画任意弧度的功能有点差.

网友:
没标角度,看起来是平行(或垂直)的,那就是平行(或垂直),所以可以很简单地画出来

网友:
用约束,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F:
有个定理“圆的内接三角形,90度所对的边是园的直径”

所以,以那条水平线做直径画一个园,然后以50和40 ...

多亏了这个定理 ,否则没戏

网友:
用SW画尺寸驱动,如果仅按LZ图中给的尺寸,没说明平行的就不确定。
是画不出来的,尺寸没有完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