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0屏幕悲剧了,大约10秒就黑屏,求解?

楼主(2014-05-08):
黑屏后,系统是正常的,合上屏,待机,再打开,能正常显示,功能也正常。大约10秒后再次黑屏。。。。。重新启动也是如此。求解?

网友A:
灯管或者高压条有问题吧~

网友:
FN+F7 试试。

网友:
目测是背光坏了。。找厂家或维修点吧。

网友B:
如果开机不进系统时黑屏,就可能是定时关闭背光的电容出问题了,可以改成高电平,只会没了定时关闭背光功能

网友:
老机子,灯管和高压条都容易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或者高压条有问题吧~

有可能,前几天屏幕微闪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机不进系统时黑屏,就可能是定时关闭背光的电容出问题了,可以改成高电平,只会没了定时关闭背光功能 ...

能进系统,黑屏以后系统本身也是在正常工作的。

网友:
如果开机不进系统时黑屏>我意思是不选择进入系统

网友:
黑屏之后仔细看屏幕,如果有淡淡的画面在屏幕上,说明背光坏了。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条坏了,灯管坏之前是亮度明显变暗而且諜发黄。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就知道什么问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前几天屏幕微闪了几次。

那就是灯管坏了。我也换过一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或都灯管问题,良心修理点应该是150~200的样子。

我人品差,找了一家维修把我的内存条都给换了,回来才用3天就OVER了,后来再也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进系统,黑屏以后系统本身也是在正常工作的。

淘一条灯管自己换吧!简单呢!

网友:
如果是灯管问题,那么即便是黑屏了,也能隐约看到屏幕显示内容,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我的已经提前一年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是灯管的问题,自己换吧,很好换的 ,买个3块钱,很不错,如果你是高压条坏了更换旧更方便了

网友:
主意下是不是切换啦屏幕输出功能?就是不小心切换到VGA输出接投影仪,而关闭主显示?

楼主:
谢谢回复的朋友。直接外接了一个显示器,资料都转移了,暂时不想去折腾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