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雕刻机冷却装置

楼主(2014-05-08):
    这两天雕刻机箱面板发现没有冷却液的时候,雕刻字体不光滑,看起不爽。上次阿莫雕刻304的时候用了酒精,试一下,效果不错哦。开始用注射器滴,很累人,雕刻的时间久了,手都僵硬。何不DIY一个呢?于是去医院买了一个输液管(2元,其他地方可能便宜点,但是药店不卖这个东东)。针头用的0.5mm的,用输液管的限速,控制在1s/滴。使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Z轴F80,X Y F150,修调为62%。30° 0.2mm 的V刀,下切0.1mm。

网友A:
搞金属用WD40更好,不像酒精那么容易挥发,隔几分钟喷一点就行,也可以喷出来装在瓶子里滴。

网友:
我都是用缝纫机油滴几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金属用WD40更好,不像酒精那么容易挥发,隔几分钟喷一点就行,也可以喷出来装在瓶子里滴。 ...

在X宝 搜了一下,WD40 用途还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金属用WD40更好,不像酒精那么容易挥发,隔几分钟喷一点就行,也可以喷出来装在瓶子里滴。 ...

酒精应该不贵吧,关键是可以DIY成自动的,干金属一般时间会比较久,几分钟点次WD40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Z轴F80,X Y F150,修调为62%。30° 0.2mm 的V刀,下切0.1mm。

请问这个z轴F值和xy轴F值如何分开设置? mach3?

楼主:
G01 F240 Z-0.25
G01 F600 X107.5 Y83.13

楼主:
G 代码设置

网友(2014-06-09):
亲 对你的内容感兴趣 可以加我Q探讨一下吗,1443903659,我们有个产品也是需要做冷却装置的

楼主:
有什么问题直接在这里说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