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大家看看K64核心板怎么样

楼主(2014-05-08):
最近公司想用飞思卡尔K64做一款波兰的电表采集器,大部分跑的是网络协议。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板子画的好漂亮 高手啊~

网友:
上原理图啊

网友:
不错,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漂亮。飞思卡尔有个基于K64的电力参考设计。

网友:
相当的漂亮啊···

楼主:
,呵呵,还没有进行静电、耐压测试,不知道怎么样,给大家上个K60稳定的版本吧。

网友:
楼主太无私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板子画的很好看

网友:
楼主是新时代的雷锋,时代的先锋,飞思卡尔的引领者,我对楼主的敬仰尤其淘淘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A:
基于K64的电力参考设计在哪里有?连接?

网友:
设计很好,顶一下

网友:
画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于K64的电力参考设计在哪里有?连接?

印象中好像没有基于K64的电力参考设计。
但是在本届FTF中,有关于基于Kinetis M系列的电表设计方案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886-1-1.html

网友:
楼主的板子画得真不错,顶下。

网友(2014-06-13):
发现MK66都出来了,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
除了主频提高(180MHz),外设似乎没什么改变。
-----------------------------------------------------------------------------
ARM Cortex-M4 with FPU running at up to 180 MHz
System
- System integration module
- Power management and mode controllers
- Multiple power modes available based on high speed run, run, wait, stop, and power-down modes
- Low-leakage wakeup unit
- Miscellaneous control module
- Crossbar switch
- Memory protection unit
- Peripheral bridge
-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controller with multiplexer
- External watchdog monitor
- Watchdog

Clocks
- Multiple clock generation options
- System oscillator to provide clock source for the MCU
- RTC oscillator to provide clock source for the RTC
- Crystal-less USB internal clock for USB device operation.

Security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module for error detection
- Hardware encryption, along with a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Analog
- High speed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 Comparator
-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Timers
- Programmable delay block
- FlexTimers
- Low Power Timer/PWM
- Periodic interrupt timer
- Low power timer
- Carrier modulator transmitter
- Independent real time clock

Communications
- Ethernet MAC with IEEE 1588 capability
- USB OTG controller (USB0) with built-in FS/LS transceiver
- USB device charger detect
- USB voltage regulator
- HS USB OTG controller (USB1) with built-in HS/FS/LS physical layer
- CAN
-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
- UART
- Secured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 Integrated interchip sound (I2S)

Human-Machine Interfaces (HMI)
-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controller
- Capacitive touch sense input interface enabled in hardware
---------------------------------------------------------------------------------------

网友:
不知楼主是不是用的MQX来跑的RTCS

网友:
回帖MARK一下

网友:
不错  图没下下来 好像没ddr

网友:
一直想学画板,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抄一下 上个网友的回复
楼主是新时代的雷锋,时代的先锋,飞思卡尔的引领者,我对楼主的敬仰尤其淘淘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好像没有基于K64的电力参考设计。
但是在本届FTF中,有关于基于Kinetis M系列的电表设计方案的资料 ...

楼主要做的是电表的采集器/集中器,通俗一点,就是抄表的,一般基于ARM的CPU,要跑系统的。
电表水表等里面是低功耗MCU,不需要跑系统。

网友:
很漂亮哦  支持楼主分享作品

网友:
mark学画板子

网友:
一看就是老牛啊!!板子太靓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现在项目怎么样了,我这边有个项目也用到了k64,在跑MQX
楼主好人,再发点资料出来哈

网友D:
不错,楼主用的是AD画的?

网友:
AD 画的吗? 看样子 像两层板~

网友:
LZ 想整立体的,却没有把 PCB界面的 黑色底色 修改成和板子一样大的尺寸。

而且,电容,电阻,等等 没有3D的模型~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现在项目怎么样了,我这边有个项目也用到了k64,在跑MQX
楼主好人,再发点资料出来哈 ...

朋友
你的K64项目做的如何?
我手里也有个K64项目,有没有什么资源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的板子画的挺漂亮的啊

网友:
看样子不错,像是半孔的

网友:
漂亮!
密度够高的。两层吗?就这点面积用个四层吧

网友:
K64用的如何?

网友:
板上都有哪些资源?是外扩了ram么?

网友:
楼主画板功底很不错,元器件摆放,走线看起来很有秩序,整体看很漂亮!

网友:
很漂亮的板子 ,画的不错啊

网友E:
61850协议? 还是其他的?我们最近接的项目是输电线路在线监测,要用这个协议,可是这个开发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没有进行静电、耐压测试,不知道怎么样,给大家上个K60稳定的版本吧。 ...

K60的,我喜欢,最近打算入手K60 ,期待,,多多交流啊,

网友:
飞思卡尔K64

网友:
请提供飞思卡尔K64原理图

网友:
直接上PC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楼主用的是AD画的?

看到这个基本确定是AD的啦

网友:
楼主用得啥软件画的?布局很酷啊

楼主(2015-01-29):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现在项目怎么样了,我这边有个项目也用到了k64,在跑MQX
楼主好人,再发点资料出来哈 ...

呵呵,很长时间没有过来看帖了,我们K64的集抄终端,现在做的差不多了吧,打算主板做第二版。以后技术多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61850协议? 还是其他的?我们最近接的项目是输电线路在线监测,要用这个协议,可是这个开发起来难度不是一 ...

我们走低压的,主要是376.1,376.2和645协议。

网友:
板子画的不错 能跑通的话 布局有借鉴意义

网友:
板子画的漂亮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下了借鉴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没有进行静电、耐压测试,不知道怎么样,给大家上个K60稳定的版本吧。 ...

您是如何做静电呢?那种三防漆有用吗

网友:
板子画的好漂亮!

网友:
这板子画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是如何做静电呢?那种三防漆有用吗

批量生产是要加三防漆的,我有公司有打静电的实验仪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是要加三防漆的,我有公司有打静电的实验仪器。

用三防漆空气放电能过多少?8k到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三防漆空气放电能过多少?8k到得了吗

我们要求要达到9Kv

网友:
mdk512 中没有   Kinetis  K64器件

怎么添加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要求要达到9Kv

您这个三防漆效果这么赞 很贵吗?接触放电怎么样啊

网友:
上面的是NandFlash吗?K64不支持NandFlash控制器吧?

网友:
板子画得好漂亮!
保持队形:
楼主是新时代的雷锋,时代的先锋,飞思卡尔的引领者,我对楼主的敬仰尤其淘淘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