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电路能够实现IGBT在CE端反向过压大于300V时能自动...

楼主(2014-05-08):
  大家路过的帮忙看一下

网友A:
CE反向300V不是早击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反向300V不是早击穿了么?

IGBT不是可以耐高压吗  ?只要超过这个电压马上关断IGBT 然后输出一个信号来代表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GBT不是可以耐高压吗  ?只要超过这个电压马上关断IGBT 然后输出一个信号来代表一下就好了 ...

1.IGBT可以耐正向高压,但反向耐压很低,而且很多IGBT集成了反向二极管,反向始终会导通。
2.IGBT导通时两端不会有高压,何来“超过这个电压马上关断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GBT可以耐正向高压,但反向耐压很低,而且很多IGBT集成了反向二极管,反向始终会导通。
2.IGBT导通时 ...

但是我的题目要求就是这样啊, 难道是我表达不正确?CE端反向过压(大于300V)时能自动保护),正向电压在IGBT触发时若大于4V则保护。
可利用触发器锁定信号或用带锁定功能的译码器并缓降驱动电压,这个就是题目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题目要求就是这样啊, 难道是我表达不正确?CE端反向过压(大于300V)时能自动保护),正向 ...

现在正向是能够实现了,就是当过流的时候LED灯就会被点亮

网友B:
这家伙重复发帖?!

IGBT的电压电流软保护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925-1-1.html

IGBT反向过压大于300v时的仿真电路图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4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重复发帖?!

IGBT的电压电流软保护

这不是没办法吗   又没人搭理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题目要求就是这样啊, 难道是我表达不正确?CE端反向过压(大于300V)时能自动保护),正向 ...

就是你表达不正确。
我估计正确的表述是IGBT关断时CE端电压大于300V报警(或许还要求禁止导通),导通时CE端压降大于4V关断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表达不正确。
我估计正确的表述是IGBT关断时CE端电压大于300V报警(或许还要求禁止导通),导通时C ...

不是的,说的是正向过流时IGBT有导通变为截止,反向过压时也是由导通变为截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说的是正向过流时IGBT有导通变为截止,反向过压时也是由导通变为截止 ...

导通时如何出现反向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时如何出现反向过压?

我理解的意思是:若加载在IGBT CE端的反向电压大于设定过压值(300v),则IGBT从导通变为截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意思是:若加载在IGBT CE端的反向电压大于设定过压值(300v),则IGBT从导通变为截止 ...

问题是IGBT的反向耐压只有几十V,如果并联了反向二极管,那反向压降也就几V,怎么也到不了300V的呀。
你具体用的什么型号IGBT那么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没办法吗   又没人搭理我

你始终没有把问题表达清楚,别人怎么搭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IGBT的反向耐压只有几十V,如果并联了反向二极管,那反向压降也就几V,怎么也到不了300V的呀。
你 ...

那以你所见,此题该作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始终没有把问题表达清楚,别人怎么搭理你?

我就是不懂  想寻找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以你所见,此题该作何解?

依我所见就是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所见就是无解。

真的无解吗?要不再想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无解吗?要不再想想?!

什么来龙去脉都没有,怎么解啊?你要是能解释清楚IGBT用在什么场合,正常工作参数是什么,可能的异常情况有哪些,才有可能知道这个保护电路是针对哪些情况而设计的,要怎么设计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来龙去脉都没有,怎么解啊?你要是能解释清楚IGBT用在什么场合,正常工作参数是什么,可能的异常情况 ...

要不给个Q  咱们细聊一下、、、

网友C:
感觉 就是在扯淡...,估计应该是没有把题目搞清楚

网友D:
估计是过压保护,是系统的正向或者反向保护i,话说导通时的压降是很小的,出来请教问题,总得表达清楚,或者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大家也好对症下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表达不正确。
我估计正确的表述是IGBT关断时CE端电压大于300V报警(或许还要求禁止导通),导通时C ...

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过压保护,是系统的正向或者反向保护i,话说导通时的压降是很小的,出来请教问题,总得表达清楚,或 ...

想实现的功能就是反向过压大于300v是LED灯亮  正向大于4V时LED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 就是在扯淡...,估计应该是没有把题目搞清楚

题目就是IGBT的过流过压软保护 要求是:CE端反向过压(大于300V)时能自动保护),正向电压在IGBT触发时若大于4V则保护。
可利用触发器锁定信号或用带锁定功能的译码器并缓降驱动电压,只要做仿真原理就好,各位觉得该做何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实现的功能就是反向过压大于300v是LED灯亮  正向大于4V时LED灯亮

你怎么脑筋总是转不过来呢,都说了IGBT不可能反向300V的了,除非已经炸掉了。

网友:
呵呵,看得我想笑。LZ还是好好搞本电力电子的书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题目就是IGBT的过流过压软保护 要求是:CE端反向过压(大于300V)时能自动保护),正向电压在IGBT触发时若大 ...

IGBT的CE极都是带反向续流二极管的, 反向时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电压,如果真出像那么高的电压IGBT早就报销了...
建议你上图, 否则大伙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的CE极都是带反向续流二极管的, 反向时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电压,如果真出像那么高的电压IGBT早就报销 ...

这个就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脑筋总是转不过来呢,都说了IGBT不可能反向300V的了,除非已经炸掉了。 ...

那要怎么办?

网友:
修改题目呗,大湿已经把问题给纠正了

网友:
都是不上课惹的祸!暂时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补课需要时间。

网友:
       CE端的反向电压一旦出现,就会被IGBT的CE极反向并接的续流二极管所钳位在0.7V,不会等你到反向300V去保护的,若没有并接二极管或二极管开路,IGBT也已经在未达到300V之前就已击穿,也同样不会等你到反向300V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IGBT可以耐正向高压,但反向耐压很低,而且很多IGBT集成了反向二极管,反向始终会导通。
2.IGBT导通时 ...

有不带反向保护的IGBT,但实际使用中在外部都是加了的,要不IGBT很容易损坏,有二极管短接怎么检测得到反向电压呢。

网友:
c级或者e级串个二级管?

网友:
楼主肯定是听错老师的要求了;
要么老师本身也是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