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下载安装MicroSelector出现install file is damaged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4-05-08):
在Freescale 官网上下载MicroSelector出现“install file is damaged”错误。地址: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code=MICROSELECTOR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
找到此前在线安装时下载的文件“MicroSelector[1].air”,将其删除。
重新点击“Install Application”按钮,然后出现“Application Install”对话框,等待其完成,结果最后弹出一个空白的对话框。
第一次安装时就是将这个对话框关闭了,然后再次点击“Install Application”按钮时,进度条没走完就提示安装文件损坏。
有没有哪位有这个应用的安装文件,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明天我帮你看看这个工具,你可以先使用在线版的选型工具: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utionadvisor/LandingPage.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明天我帮你看看这个工具,你可以先使用在线版的选型工具: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utio ...

Cross check挺实用的,有没有电脑版的?手机上操作不太方便。而且上班都用PC,拿着手机选型,会被认为在玩手机。手机在下班后会用得多,但多少人在下班后还有时间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Cross check挺实用的,有没有电脑版的?手机上操作不太方便。而且上班都用PC,拿着手机选型,会被认为在 ...

暂时没有,不过五月份将会出一个PC在线版的,具体时间我会问下IT,然后再回复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Cross check挺实用的,有没有电脑版的?手机上操作不太方便。而且上班都用PC,拿着手机选型,会被认为在 ...

亲,真正工作是不怕别人怀疑的哦。
还有,我帮你问过了,IT那边说PC版初步是15号这样子,具体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当然,如果PC版一发布,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在论坛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