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的Kinetis是否支持在mcu休眠时由外设触发外设?(已解决)

楼主(2014-05-08):
Freescale的Kinetis是否支持在mcu休眠时由外设触发外设?
例如定时器定时触发ADC转换?

网友:
芯片手册上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
支持的,但是你要注意是处在什么模式下,有的低功耗模式是不可以的,具体去看datasheet吧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的休眠是那种模式,还有你的kinetis的型号是什么?
你可以到reference manual的Power management章节的module operation in lowpower modes中查看你ADC,定时器模块的在各个功耗下的工作情况。如果两个模块都是可以工作的,那么当然是能够触发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带上DMA,就可以不用CPU进行管理了,除非要处理中断,才会要CPU参与!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问,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哦(在标题上写上(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