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电路可以从PWM转直流输出吗?

楼主(2014-05-08):
电路在附件中,请问这个电路能输出直流信号吗?输入是3.3V的PWM ,频率是2K。请高手详解

网友:
电阻太小了

网友A:
二级RC,即PI型滤波,可以得到直流,但是参数要合适,一般10K配0.1uF,100K配0.01uF.

网友B:
可以,配合好电阻和电容,我们用的时候是输出给AD检测,也就是输出的直流不能带载。

网友C:
124 是 120K,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RC,即PI型滤波,可以得到直流,但是参数要合适,一般10K配0.1uF,100K配0.01uF. ...

我的频率是2K哦,请问大神RC取值跟信号输入频率是什么样的关系?10K配0.1uf一般能虑什么频率的方波?

楼主:
我调大了电阻,是可以出来直流,反应变慢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配合好电阻和电容,我们用的时候是输出给AD检测,也就是输出的直流不能带载。 ...

请问第一个电阻,R8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4 是 120K,还小?

120K太大了,10几K就够了.电容可以取得更大些.
但是响应总是会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频率是2K哦,请问大神RC取值跟信号输入频率是什么样的关系?10K配0.1uf一般能虑什么频率的方波? ...

RC常数的最小值是由输出分辨率决定的:当RC小到一定程度,输出波纹电压会变大,这个波纹电压影响PWM转换直流的分辨率,一般波纹电压要小于1LSB,否则PWM端计算到的分辨率没有意义

RC常数的最大值是由输出建立时间决定的:当RC大到一定程度,切换输出电压会变得非常缓慢,所以RC不能太大

R和C取值主要是由电容器元件特性决定的:C不能取的太大,因为电解电容体积大,漏电大,在要求较高的环境下,X7R之类的陶瓷电容也是不能用的,因为介质吸收比较大,最好使用CBB 聚苯之类的薄膜电容,NP0材质的也可以;电阻的取值不能过大,理由是后面的直流输出端可能会吸收电流,1uA的漏电在1MΩ的电阻上的压降就很可观了

以上是精密电路设计需要注意的(PWM做直流DAC可以达到至少16bit的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一个电阻,R8是干什么用的啊?

输出下拉电阻。

网友:
这个东东计算不复杂,算算吧,别凭经验或者猜测,更直接的方法是仿真,很多仿真软件都可以,推荐TI官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RC常数的最小值是由输出分辨率决定的:当RC小到一定程度,输出波纹电压会变大,这个波纹电压影响PWM转换 ...

灰常感谢你的耐心回答,对小弟理解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下拉电阻。

有什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