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ARM谁用过啊

楼主(2014-05-08):
今天别人给了一款小ARM 板子,   我去X宝也没有找到 仿真JTAG口的数据线 ,就是个光板
去网站就是响应的文件资料,没有外围电路这么学啊 (周立功的TinyM0—Cortex-M0内核微控制器开发工具)
型号LPC1000,

网友:
哥们你是来打酱油的么?买什么JTAG数据线,人家自带了仿真器。

网友:
上面就是仿真器

网友:
LZ 需要的是一个开发箱

网友:
表示 LZ打的文字,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以为是软推广呢。

网友:
好像有点像推广

网友A:
原理图?上面已经标了端口定义了,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非得要原理图才知道怎么连的,端口定义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面已经标了端口定义了,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非得要原理图才知道怎么连的,端口定义不行? ...

有种人 你只要给1个样机  人家就能给你“仿”出一样的东西
有种人 你把食喂到他嘴里 他嫌你没帮他捣碎 导致不能下咽

话说哥昨天还遇到1个 ,就1个串口摄像头,什么命令协议说明都有,但是 居然还说是我没有提供PC端的DLL, 不能做二次开发。。。。。。。

希奇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有一个全新的,都没有用过一次,坛子里谁想要就出手。

网友:
哎。。。上面什么都齐全了,外围电路就自己做了,想实现什么功能就做什么外围电路,usb那一半是仿真器,你只要用usb下载程序就ok了

网友:
LPC1114,蛮好用的

网友:
楼主是来秀智商的吗

网友:
到周立功网站上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是的,没有卖的这样的数据线, 板子上仿真器上的头,是mini的usb公头, 这样的下载线才问大家的

网友:
姐们,这个板子自带link的,需要下载ZLG专用的驱动

那个20pin洞洞焊排针也能用,我都玩废一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卖的这样的数据线, 板子上仿真器上的头,是mini的usb公头, 这样的下载线才问大家的 ...

楼主还能再秀下限吗?mini USB线没见过?你是搞电子的吗?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已经被技术更新的浪潮拍在沙滩上了……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来推销的,仿真器的接口头是这样的公头,我真的找到这样和它对应的下载线, 和它对接的不是个母口mini的吗

网友:
这,真的是奇葩,话说我的也在某处吃灰呢,(^_^)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来推销的,仿真器的接口头是这样的公头,我真的找到这样和它对应的下载线, 和它对接的不是 ...

谁跟你说这个是USB公头了?你随便买根mini USB线就行。实在不行找ZLG买。
楼主不是打击你,你还是考虑转行吧。

网友:
楼主应该是姑娘吧。 慢慢来。

楼主:
我刚才查了,不好意思,大脑短路了 见谅,那时候没吃饭饿蒙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评估的 简单好用

网友:
最小系统板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批评,那时候脑袋要驴踢了,以后不发这RZ的帖子了,不过话说回来没批评怎么进步啊

网友C:
2012年天津地区的电脑鼠大赛的奖品就是一堆这个玩意,如果没记错,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以前用过,直接用USB连电脑即可用。。。但是不用IAR开发,有一个另外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人 你只要给1个样机 人家就能给你“仿”出一样的东西 有种人 你把食喂到他嘴里 他嫌你没帮他捣碎 导 ...

那个人希望他调个函数,就能收到完整的帧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人 你只要给1个样机  人家就能给你“仿”出一样的东西
有种人 你把食喂到他嘴里 他嫌你没帮他捣碎 导 ...

赞同你说的。

网友D:
这不是LPC官网的开发板吗 撸主申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LPC官网的开发板吗 撸主申请了啊

没申请,就是给了这个东西,慢慢学着,便宜吗,以后开发啥产品还不知道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申请,就是给了这个东西,慢慢学着,便宜吗,以后开发啥产品还不知道呢吗

好吧,我也有一块,不过扔在以前的公司了

网友:
这芯片尺寸也不小哦,我玩过飞思卡尔的KL03,QFN24的,比这个小很多啦

网友:
   nxp 的 11xx好像还出了片 BGA16 封装的arm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12年天津地区的电脑鼠大赛的奖品就是一堆这个玩意,如果没记错,型号都是一样的 ...

对啊,我抱了一大盒子回去,都是一样的,这是见到的最奇葩的奖品了,愁死了。

网友F:
LZ抗打击能力真强,赞一个。觉得问题太傻不回答就是啦,没必要这样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抗打击能力真强,赞一个。觉得问题太傻不回答就是啦,没必要这样打击。 ...

谢了,主要是这单位就我一个人搞一个没接触的新项目,又要我自己学嵌入式,将来搞新产品,俩头忙大脑就会短路了
我说学嵌入式要实践,就拿了的别人不要的破板子,要我自己学,哎!批评就是自己成长了

网友:
It is a jok??

网友G:
引用 网友C:
2012年天津地区的电脑鼠大赛的奖品就是一堆这个玩意,如果没记错,型号都是一样的 ...

你已经暴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我抱了一大盒子回去,都是一样的,这是见到的最奇葩的奖品了,愁死了。 ...

校友吗?tju?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已经暴露了……

?

网友:
公布公司名,我想去你们公司上班…哈哈

网友:
周立功的吧,可以不用它的调试工具,用jlink去玩,具体就要用杜邦线飞线了。以前玩过

网友H:
这种片子 楼主自己接4根SWD也可以玩,不一定非得用自带的jlink和工具的。
1114开发还是很简单,像做应用层开发,都是调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片子 楼主自己接4根SWD也可以玩,不一定非得用自带的jlink和工具的。
1114开发还是很简单,像做应用层 ...

不过没有外围电路怎么仿真和实验呢,就是在资源里下载开发环境,在应用层做调试编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种人 你只要给1个样机  人家就能给你“仿”出一样的东西
有种人 你把食喂到他嘴里 他嫌你没帮他捣碎 导 ...

这个傻B 今天给我评价了  “中评”

网友:
上嵌入式课的时候,貌似差不多的板子。
仿真器就是左边的那个。

网友:
这么小的很正常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傻B 今天给我评价了  “中评”

呵呵,淘宝上这种奇葩很多,而且学生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卖的这样的数据线, 板子上仿真器上的头,是mini的usb公头, 这样的下载线才问大家的 ...

感觉楼主是个女生,还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说的对吗?

网友:
差几个字tjtc,不过想考tju的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没有外围电路怎么仿真和实验呢,就是在资源里下载开发环境,在应用层做调试编译吗 ...

百度TinyM0,很多资源的,可以在Keil里调试的,和Jlink一样,就是速度慢点。这个就是一个LPC1100的最小系统板,需要什么资源,自己另外搭建

网友:
咋越看越像是广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没有外围电路怎么仿真和实验呢,就是在资源里下载开发环境,在应用层做调试编译吗 ...

自己接几个外设,IO端口都引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