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纹波解决办法

楼主(2014-05-08):
   这个是我用MC34063 升压(7.5升13.7)    带載时负载正端的波动   34063输出端已经加了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  负载给他加了一个104   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有这个纹波  i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串联一个LC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个LC滤波电路..

请问有什么资料或是电路图么>  如何计算LC的值呢?

网友B:
加宽地线,加大电容,LC滤波,实在不行试试加个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宽地线,加大电容,LC滤波,实在不行试试加个假负载

加宽地线下一版试试   加大电容(100uf到220UF)对这个没多大效果   这个假负载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宽地线下一版试试   加大电容(100uf到220UF)对这个没多大效果   这个假负载是?  ...

我用过510的和1K的电阻   都会有这些波动

网友C:
34063貌似不是定频,纹波应该不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063貌似不是定频,纹波应该不好搞定

手头上暂时只有这个升压了  请问在这种纹波下芯片还可以正常工作么?  好像整个电路都会收到影响诶...

网友D:
这个是开关毛刺吧,很难去掉的,用LC再加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E:
你的线是怎样接的,我说的是实物图

网友F:
电容要用低ESR的高频电容。
平常买的那种点解电容都不太适合用在开关电源这里。
另外注意走线。

网友G:
用TVS能削下来点尖峰吗?用高耐压钽电容或固态电容试试

网友H:
开关电源光看这个波形是看不出来问题的
1,上PCB该部分的截图
2,测试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TVS能削下来点尖峰吗?用高耐压钽电容或固态电容试试

几百mV的波动TVS能削掉?

网友J:
电流多大?用的什么电感?

网友:
这个是电感过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开关毛刺吧,很难去掉的,用LC再加共模电感试试

有没有电路图可以参考下  或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线是怎样接的,我说的是实物图

第一次画    用来测试的   有点搓   不知道布线需要注意些什么 ?  后来手工焊了一个电路  还是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要用低ESR的高频电容。
平常买的那种点解电容都不太适合用在开关电源这里。
另外注意走线。 ...

电解电容都用高频的吗?  还是那个470P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光看这个波形是看不出来问题的
1,上PCB该部分的截图
2,测试方法 ...

这个是我第一次画的PCB  后来用手工焊了一个  还是一样的纹波

测试:带一个HIP4081   给HIP的频率为10K  接GND和HIP的VCC13.7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流多大?用的什么电感?

只带一个HIP4081    用的是图片中的电感

网友:
貌似7脚接的不对。要对VCC接一个检流电阻

网友K:
34063开关频率低,纹波很正常。你试试提高开关频率。

网友:
建议增加 π 型滤波,然后电路板走线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几百mV的波动TVS能削掉?

看楼主位置图片尖峰400mV最大了. TVS没用
不过为啥楼主测量纹波要用示波器的直流耦合呢?  另外示波器的Y轴每格100mV?  Y轴offset了多少?

网友:
把R1加大试试, 或给D1并1个xxpf电容, 减慢开关速度. 在功耗和纹波之间找个平衡点.
另外PCB里地线要要粗.  升压电路中瞬时电流很大的.  可以试下把C2,C3之间的地线割断, 从C1地线飞线到C3.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资料或是电路图么>  如何计算LC的值呢?

根据你的输出电流决定,电流大的话,电感取几个微亨的,电容取大点;电流小的话,电感可以取十几微亨的,电容取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34063开关频率低,纹波很正常。你试试提高开关频率。

通过减小那个470的电容就可以是吧?

网友L:
都250nS档了,是噪声。确定你的测量方法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位置图片尖峰400mV最大了. TVS没用
不过为啥楼主测量纹波要用示波器的直流耦合呢?  另外示波器的Y ...

测纹波一般用哪个挡?    示波器不是很会用   一直值用这个....     Y是100吧?  下面黄色的显示是100mv    电压是13.7V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250nS档了,是噪声。确定你的测量方法没有错?

志伟?~~~ 刚开始接触  请问正确的测量是怎样的呢?

网友:
π型滤波,在输出串一个几uh的电感,后面再接一个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资料或是电路图么>  如何计算LC的值呢?

LC的值可以参考如下:

楼主:
论坛的各位都很热心   多谢大家的解答   我给他加个LC之后效果好多了  只能给一个最佳答案,   其他各位不好意思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