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节铅酸蓄电池给GSM模块供电的稳压问题

楼主(2014-05-08):
GSM模块要求供电范围为3.2-4.8V。推荐4V。在铅酸电池电量很低时可能低至3V。现在想使用DC-DC,升降压的那种,可以稳定输出4V。这样的话,在铅酸电池电量快耗尽但是还没有耗尽的那段时间(换一种表述就是在蓄电池电压在3V-4V范围的时间)里GSM也可以正常工作。那么要求升降压DC-DC输入最小大概为3V,最大值至少20V,输出电流最大至少3A。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直供  单体1.5早就该充电了

网友A:
你是怎样的铅酸电池呀?单节2V的?
单节2v电池,满电压大致2.2V, 如果用到1.6V已经没电了,别说1.5V了。
所以用2节电池直接串联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的铅酸电池呀?单节2V的?
单节2v电池,满电压大致2.2V, 如果用到1.6V已经没电了,别说1.5V了。

还有其他芯片,最好是稳定的一个电压。推荐个性价比高的DC-D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