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同学的一个PLC的控制抽屉的项目,谁能帮忙?

楼主(2014-05-08):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上海的一所高校教工业设计,他不太懂电,需要能得到坛友们的帮忙。有报酬,报酬费用具体可以和他谈。
器件他都已经买好,需要做一台样机,用的是三菱的PLC,需要朋友编写PLC程序,可能需要到现场调试。有兴趣的朋友跟帖,谢谢。

项目描述(根据他描述我总结的)
1、通过4个按钮控制三个抽屉动作,三个抽屉有三个直流电机驱动,每个抽屉有两个光电开关检测关闭和打开的检测。
2、通电时三个抽屉都自动关闭
3、按下按钮1,其他抽屉如果打开的,则关闭,抽屉1打开
4、按下按钮2,其他抽屉如果打开的,则关闭,抽屉2打开
5、按下按钮3,其他抽屉如果打开的,则关闭,抽屉3打开
6、按下按钮4,其他抽屉如果打开的,都关闭。
7、如果有两个按钮同时按下,则执行先检测到的按钮。
8、每个抽屉的开打动作时间2-3秒
9、PLC型号为FX3G-MR40/ES-A
10、直流电机内置放大电路,通过两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入控制使能,另外一个输入控制方向

网友:
不是上海的,帮顶一下

网友A:
这个貌似很简单,个把小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很简单,个把小时的事

对于懂PLC的人来说很简单,不懂PLC的人来说一个星期都不一定搞的定。

网友:
不在上海。找个行内人很快就搞定。接线麻烦些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我在苏州,自动化专业的,毕业之后一直没从事PLC方面的工作,最近重新拾起,正在温习,愿意帮忙,如果不嫌我菜的话可以联系我:446080833

网友B:
我这里到上海青浦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不知道你朋友在什么地方……

网友:
绑定。PLC还没有学。

网友:
我在杭州  大学是完全不搭边的专业  熟练使用西门子  松下  三菱及国产PLC     感兴趣请联系 QQ 2434473052
手里有闲置PLC

网友:
不在上海,这个没电工基础只怕连线都接不好

网友:
可惜不在上海,在的话也就是1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C:
还是那句,不要夹手,用皮带带动,卡物打滑。这个逻辑,单片机也快吧

网友:
不在上海,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到上海青浦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不知道你朋友在什么地方……

具体地址也不清楚。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
31339063@qq.com
这是他的QQ邮箱,有兴趣直接找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不要夹手,用皮带带动,卡物打滑。这个逻辑,单片机也快吧

选择小电机没啥劲,夹手也不疼

网友:
我就不来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不要夹手,用皮带带动,卡物打滑。这个逻辑,单片机也快吧

是的,觉得PLC大材小用了。

网友:
劝你同学去学一下ARDUINO吧,没几个钱,足够上课演示了。

网友E:
对于搞过非标的来说,确实基本线接好,程序花个半个小时,现场就可以搞定。
楼上有人说用单片机,如果时间充裕,是可行的。但是使用PLC最简单了。

网友:
接线麻烦些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程序很短,,,

网友:
太远不争,不过这检查应该改进,不宜用光电开关,宜用接近开关.

网友:
南通,熟悉三菱开发。377269550.了qq详谈

网友:
很简单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不要夹手,用皮带带动,卡物打滑。这个逻辑,单片机也快吧

单片机还要做板,少说也得4 5天,用plc的话1个小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觉得PLC大材小用了。

很多小型PLC就是用在这种场合的,因为只做一套没法用单片机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搞过非标的来说,确实基本线接好,程序花个半个小时,现场就可以搞定。
楼上有人说用单片机,如果时间 ...

用PLC性价比低

网友:
像收银台

网友:
看完,得先画一下逻辑图吧,推导一下行的话再行编程即可吧。

网友F:
不知道怎么样了 有人接手了么  上海的来帮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怎么样了 有人接手了么  上海的来帮顶一下

台达PLC么?好眼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达PLC么?好眼熟。

是滴 DVP40EH2

网友E:
我之前工作过的地方,所有项目全部用台达产品。
小到2~3轴的控制,多到7轴,10轴,全部是台达的产品。
台达在国产中当之无愧的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工作过的地方,所有项目全部用台达产品。
小到2~3轴的控制,多到7轴,10轴,全部是台达的产品。

牛 台达虽然说是仿三菱 但是比三菱好用太多了 超级方便

现在的台达实现了一条龙解决方案

网友:
接单,远程协助。

网友:
这控制倒也不难,接线也简单,直流推杆电机自带限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很简单,个把小时的事

以后这种活找您就行了,具体一下几个小时,多少钱一小时。

网友:
俺不接计小时的活。   最少以周计。

网友:
这么简单,材料如果齐全,半天之内,用洞洞板就可以焊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同学已经收到几封邮件了,他考虑好后确定其中一位来做。

网友:
这个好实现。上海太远了。

网友:
我编了一下,两小时吧,很小的,很小的程序

网友:
学校在哪嘛
为了祖国下一代,建议大家免费提供这程序,接线方面学校自己搞定。老师下载程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你要是不为盈利,可免费给程序,自己搞定接线调试等,但是说回来这程序你找本书,看一下,自己也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