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 仿制Saleae 500M 出来了?只要999

楼主(2014-05-08):
淘宝  仿制Saleae 500M 出来了?只要999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781_54951&pos=1

网友:
搞错了,这是金沙滩自己做的,只不过软件界面参考saleae

网友A:
假的吧,坐等小白鼠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吧,坐等小白鼠入手

晕 啊,有这个能力咋不自己整个界面

网友:
原创者淘宝店是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407823436

网友:
目前还是贵,等降价

网友:
Saleae 500M官方的貌似还在订货阶段。还没开卖就能仿?

网友:
觉得到这个级别, 要考虑探针部分了. agilent teck的LA输入部分作了很多工作, 那个飞线头部复杂得堪比示波器探头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哦

网友:
我一直想拥有一个像示波器一样的逻辑分析仪,不需要电脑的,最好了,或者外接个显示器的小盒子也行。

网友(2014-06-28):
非常强大的说!!

网友:
500M的?主芯片用什么设计的?

网友B:
有难度吧?参数估计有水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难度吧?参数估计有水份?

呵呵,有难度不代表做不了,现在台湾一家连4G采样率都做出来,500M又有何难?你做不了的,不要随意怀疑别人的参数有水分。达到这个参数,不需要频率超级高的芯片,只要算法够就行了。其实道理很简单,用了125M的相位移动,一个周期用125M相位移动采集4次,不就是500M了。全世界的高采样率的逻辑分析仪都是这样处理的。采样率现在对于逻辑分析仪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现在从我们开发的经验来看,是在硬件前端。现在采样率虽然能到500M,但是因为硬件的局限,只能处理80M以下波形,测100M的波形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同时,现在全世界再高端的逻辑分析仪,就是1G采样率,2G采样率,4G采样率,他们的处理信号,都标到100M,不能标再高了,这是由于硬件的局限性造成的。而软件上要达到高采样率,很轻松的。现在大公司普遍在通道前端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就是100M,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实力,慢慢来。

逻辑分析仪功能软件很重要,现在正在大力改进软件,本月就可以更新软件,添加了saleae分析仪的其中10个协议,学习老外并且必须要超越老外,老外能做的,我们中国人肯定可以做的比老外的更好。后边不考虑继续山寨老外的,直接把我们自己的做出来,做好了,比老外做的更好就可以了。
你仔细看的话,应该可以看清楚那个主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难度不代表做不了,现在台湾一家连4G采样率都做出来,500M又有何难?你做不了的,不要随意怀疑别 ...

等协议完善了,一定购买一个支持一下。
不过为什么不学SALEAE软件测量完的结果可以放到另一个页面上,这样方便对比几次的结果。

网友:
做得真不错啊,让开发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D:
在用金沙滩工作室的100M逻辑分析仪,东西是不错了。
想问一下,以后有没有可能实现捕捉多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用金沙滩工作室的100M逻辑分析仪,东西是不错了。
想问一下,以后有没有可能实现捕捉多次触发 ...

做肯定可以做,但是需求非常少,花费的代价将会很大。这个功能是锦上添花的功能,但是当前主要精力肯定是先做主体功能。

网友:
好东西,还是感觉999有点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难度不代表做不了,现在台湾一家连4G采样率都做出来,500M又有何难?你做不了的,不要随意怀疑别 ...

用了125M的相位移动,一个周期用125M相位移动采集4次,不就是500M了。
————————————————————————————————————
非周期性非重复性的信号不能用此方法采样并还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了125M的相位移动,一个周期用125M相位移动采集4次,不就是500M了。
———————————————— ...

呵呵,这个靠的是FPGA内部的125M时钟,和你外部的信号是不是非周期性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FPGA内部自己采集就行了,这样达到500M采样率,采集你外部信号,不管你外部信号是周期的还是非周期的,都可以达到1秒500M次的采样率。
这位仁兄可能对逻辑分析仪还是不很了解,呵呵。

网友:
采样率和容量再上去就可以换FX3了

网友:
头像有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难度不代表做不了,现在台湾一家连4G采样率都做出来,500M又有何难?你做不了的,不要随意怀疑别 ...

新的软件都会支持哪10多种协议?
给个淘宝地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靠的是FPGA内部的125M时钟,和你外部的信号是不是非周期性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FPGA内部自己采 ...

换个说法,你这个500M的采集只是数字高低电平?而非模拟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的软件都会支持哪10多种协议?
给个淘宝地址吧?

现在完全兼容了saleae的1.14版本的10个协议,并且兼容了saleae的SDK接口,自己会C++和熟悉VS软件,就可以自己添加协议了,正在整理资料,整理好后,就发布出来了。
软件截图先看一下。
可以先自己下载软件玩玩,软件地址是:http://www.kingst.org/download?fl=JkiSuiteSetup.zi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说法,你这个500M的采集只是数字高低电平?而非模拟信号吧?

逻辑分析仪就是测数字信号的,模拟的高采样率就更好做了。安捷伦的现在最高的都达到上百G的采样率的。那个用前端并联AD采样就行,这块处理起来比逻辑分析仪还容易。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C:
逻辑分析仪就是测数字信号的,模拟的高采样率就更好做了。安捷伦的现在最高的都达到上百G的采样率的。那 ...

只能说采样的的信号在上百G的频谱内 采样带宽并不能做到太高

网友:
看效果,看疗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难度不代表做不了,现在台湾一家连4G采样率都做出来,500M又有何难?你做不了的,不要随意怀疑别 ...

了不得,外壳上下点功夫就更有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