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ltera的MAX II和MAX 3000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4-05-09):
MAX II在一样的价格上貌似 LE数量比MAX 3000少。输入输出稍微多一点。但是有人说两者架构不一样。同样的程序LE用量都不一样。求解释。
另外的,CY7C68013的USB Blaster能不能支持FPGA AS PS编程模式?打算用GD32做个USB Blaster和SPI编程器等用的东西。移植68013的代码~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比的是分别是MAXII和MAX3000的哪两个型号?MAX3000系列比较老了,基本没有人用了。MAX3000系列用的是乘积项的技术,而MAXII用的是查找表LUT的技术,FPGA中的技术。好像在MAX3000里面没有LE这个概念,都是宏单元。

网友A:
不是同一代的产品。。。 架构上看看ds就成

至于你要自制blaster.......如果不是打算量产拿出去卖,建议还是多留点时间学习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一代的产品。。。 架构上看看ds就成

至于你要自制blaster.......如果不是打算量产拿出去卖,建议还 ...

自制Blaster主要是为了学习GD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