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不通

楼主(2014-05-09):
我使用的是PAM8403 1210Y的这种芯片做的电路能让两个4欧姆的喇叭工作,它是2012年生产的芯片,同样的电路换上其他不同生产批号的的PAM8403就不好使了,比如PAM8403 THH81851喇叭根本不工作,PAM8403 CE6E1X.1能让8欧姆的喇叭工作但是4欧姆的喇叭不能工作,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我之前怀疑过我买的是翻新货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留意,你的供电足吗?
按说功放可以驱动大多数喇叭的,你说的不工作是怎么的,喇叭不出声,还是失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留意,你的供电足吗?
按说功放可以驱动大多数喇叭的,你说的不工作是怎么的,喇叭不出声,还 ...

喇叭不出声,电源应该是够用的,问题是换了其他不同生产批号的芯片就不出声

网友B:
应该是功放IC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功放IC本身问题。

上面附带资料,请看一下,能出具体点的原因,谢了

网友B:
从PDF上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你试试 MUTE/SHDN 接外部上拉。用示波器测量LEFT_MP3和INR_MP3是否衰减太大。没什么问题那就是芯片批次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PDF上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你试试 MUTE/SHDN 接外部上拉。用示波器测量LEFT_MP3和INR_MP3是否衰减太大。没 ...

我现在怀疑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生产批号不同,芯片参数有一定的改变,或者是我买的是国产货或者是翻新的,我在找厂家询问

网友C:
先测一下,mute,SHDN是否在高电平,如果都是高电平,示波器测下输出是否PWM波形,用手摸下输入,有noise就是正常工作了,此时检测输入信号,不过个人了解的,好多型号都叫8403,其实他们的脚位有些是不一样的,早期的 脚位是样,这2年的有好多只是型号一样,脚位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mute,SHDN是否在高电平,如果都是高电平,示波器测下输出是否PWM波形,用手摸下输入,有noise就 ...

我按照你的方式检查了,mute,SHDN是高电平,示波器测下输出是PWM波形,用手摸下输入,有noise输出,我用的是8欧姆的喇叭,但是左声道 能正常输出右声道不能正常输出,而且左声道用4欧姆的喇叭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看了资料,但芯片检查到输出短路时将自动切断输出,我想会不会4欧姆的喇叭电阻太小导致芯片总是自动切换造成的不能正常播放

网友:
不会的,5V供电,4ohm 可以输出2x3W 功率,供电要控制在5-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