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的硬件SPI

楼主(2014-05-09):
这个硬件SPI不知道到为什么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老是把接收标志位置位   以前用的1系类也是一样的  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他就报道接收中断里去啦   然后就接到一个?的字符

网友A:
SPI在发送的同时也会接收到一个,发送和接收是同时的,所以这根本不是问题。你把接收中断屏蔽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在发送的同时也会接收到一个,发送和接收是同时的,所以这根本不是问题。你把接收中断屏蔽掉就好了。 ...

那接到的数据是不是对方发过来的啊,,,还有就是我什么线都没有接  他在发送时  也能接到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  你发一字节   他就要接到一字节啊   也就是你发一位   你就要接收一位  不管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接到的数据是不是对方发过来的啊,,,还有就是我什么线都没有接  他在发送时  也能接到   是不是这样 ...

去看看SPI原理

网友:
不是的哈,一般是cs有效后,第一个字节是没有返回的,后边的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