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为免驱动想把公司产品的USB转串口换成HID,有意义不?

楼主(2014-05-09):
自己闲得蛋疼,客户水平也比较低,安装驱动嫌麻烦。
想把以前公司的产品USB转串口通讯方式换成HID,除了免安装驱动程序,还有没有其它正面意义呢?

看来有误解,我只是想改以前公司的产品通讯方式,并不是说我将USB转串口能改成免驱HID。

网友A:
绝对支持, 你是开路先锋

网友B:
支持,这样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LZ加油

网友C:
当然有意义,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支持, 你是开路先锋

看来有误解,我只是想改以前公司的产品通讯方式,并不是说我将USB转串口能改成免驱H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样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LZ加油

看来有误解,我只是想改以前公司的产品通讯方式,并不是说我将USB转串口能改成免驱H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意义,支持你。

看来有误解,我只是想改以前公司的产品通讯方式,并不是说我将USB转串口能改成免驱HID。

网友:
我用的激光扫描枪,就是用了TTL串口转免驱的HID。

网友:
但这样MCU端和PC端软件可能要改动较大吧。

网友D:
有工资没?
还不如想点致富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工资没?
还不如想点致富门道

没有,纯粹是自己精神空虚所致

网友:
脑子进水了,搞好了,一分钱没有,搞不好看笑话、难听的话到处都是,建议提建议,告知风险,大家商量决定,经理拍板,不然就是玩火自焚

网友:
难道你不觉得服务这种客户……………… 将来是个无底洞么?

网友:
上下位机都要改吧,折腾

网友E:
看你的数据量大小吧,一般USB转串口都是用bulk传输,而HID类是不支持bulk传输的,在传输大量数据方面不太合适哦

人机接口设备(HID)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  交换的数据存储在报告的结构内,设备必须支持HID报告格式。
②  每笔事务可以携带小量或中量的数据。低速设备每笔事务最大为8字节,全速设备每笔最大为64字节,高速设备最大为1 024字节;
③  有最大传输速度的限制。低速设备最快10 ms一笔事务,最高速度为800 B/s;全速设备最快1 ms一笔事务,最高速度为64 KB/s;高速设备最快125 μs一笔事务,最高速度为24.576 MB/s。
④  没有传输速度的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数据量大小吧,一般USB转串口都是用bulk传输,而HID类是不支持bulk传输的,在传输大量数据方面不太合 ...

我这是周期性小数据传输,所以跟HID特征比较相符。
就是看HID长时间连续工作稳定性如何

网友:
只要硬件OK,那么程序写好了稳定性都不是问题

网友:
实时性会变差,如果没有实时要求倒是能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数据量大小吧,一般USB转串口都是用bulk传输,而HID类是不支持bulk传输的,在传输大量数据方面不太合 ...

事实上,现在的表述基本都是这样的,估计是原文。但是实际上……巨坑。

低速时,比如AVR模拟的HID,我实际上最大可以达到6~7kB/s的速度(含协议消耗),传输速度不完全保证,但根本不是宣称的最高速度为800 B/s,而是远远大于。

具体原因为:不要使用事务(中断传输)而使用端点0的控制传输,这样它每一毫秒都会携带数据,而根本不需要等到10ms,所以理论上最高速度为8kB/s。全速和高速时,控制传输完全没有优势了;但是低速时,控制传输可能比中断传输还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事实上,现在的表述基本都是这样的,估计是原文。但是实际上……巨坑。

低速时,比如AVR模拟的HID,我实 ...

这才是真相,要不然当年为什么有人把 AVRUSB 它从usbasp  改成hid,而且效果不错哦 ,所以速度应该还算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事实上,现在的表述基本都是这样的,估计是原文。但是实际上……巨坑。

低速时,比如AVR模拟的HID,我实 ...

你可以试试在Win7下面的兼容性,USB2.0协议说端点缓冲区最大是64字节,但是我设成512字节一样可以用,速度超快,但是到了Win7下面就变成无法识别USB设备了,所以钻协议的空子到后期有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在Win7下面的兼容性,USB2.0协议说端点缓冲区最大是64字节,但是我设成512字节一样可以用,速 ...

USB协议规定1帧的间隔是1ms,HID也是必须支持的。通过端点0的特性报告好像不受什么10ms的约束吧,而且根本就无法指定查询间隔。

网友G(2020-09-27):
如果是1对1。肯定是HID方便。按demo来做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毫秒路64字节速度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1对1。肯定是HID方便。按demo来做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毫秒路64字节速度可以了。 ...

你是怎么把6年前的坟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