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 ATTINY13制作的低成本125KRFID读卡模块 UART输出 申...~

楼主(2014-05-09):
我是硬件工程师 工作6年了 这个是2009年自己独立完成的私人项目 原理图+PCB+代码+调试
赚了些外快 后来在硬盘里沉睡了5年 现在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原理图是ORCAD的 有PDF预览 PCB是PADS的 还有BOM 烧写说明 标注图等
其中UART输出是量产过的 韦根输出的只是看示波器波形是对的 没有实际应用
里面有源代码 编写前提是是CODE小于1K RAM小于64字节

楼主:
原理图原理就是CD4060产生125KHZ的方波,经过推挽电路进行功率放大,高频电流进入LC串联谐振电路,345uH和4.7NF的谐振频率正好是125KHZ,这时电容两端电压会到十几伏,如果用CBB电容,会到二十多伏,这时读卡距离会到10CM以上。当有卡接近线圈时,线圈两端会有曼彻斯特编码的调幅波。通过二极管以及电容的检波和滤波,产生的小信号送入LM358进行放大和整形,变成单片机可以读取的曼彻斯特编码信号。

楼主:
程序中,根据曼彻斯特原理,找到长电平和短电平,根据跳变沿分析出0数据还是1数据。然后寻找消息头,后面的数据进行 行 列奇偶校验,从而分析出卡号。
程序上电时,通过ADC引脚读取外部电阻的分压配置,从而初始化出4中波特率。然后进行读卡操作。实际应用中,要保证读卡的稳定,当卡靠近线圈时,要只发一次数据。要很好的去抖。代码不能超过1K。现在代码正好1024个字节。关于奇偶校验算法,异或和要比对2取余简洁,但我测试时发现异或和代码长度大于对2取余,所以用了对2取余。
代码是5年前写的,那是毕竟刚毕业不久,不够严谨和可读~

网友A:
佩服。这是读取id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这是读取id卡吧?

只能读125K 非接触厚卡

楼主:
关于硬件电路设计上,CD4060在3.3V时 4M以下的晶振都可以起振,但2M的晶振体积很大,所以用了4M。实验发现ATTINY13的频率随着工作电压的变化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不能用RC校准了,正好CD4060会输出4M,所以用来当系统时钟,保证时序的精确性。这样模块在3.3V 5V都能工作。
LM358部分电路参考了别人的设计,现在想不起出处了~

网友B:
楼主模块有没有低功耗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模块有没有低功耗要求?

模块需要上电一直发射能量才能检测到卡。当然你也可以加上干簧管,用来检测卡中带铁块的那种。
当干簧管吸合,通过打开MOS管向模块供电来读取卡号,得到省电的效果。

网友:
好贴
抽屉里还有块ATTINY13的小板子呢
一直睡着

网友C:
这成本不低啦,楼主说电容两端电压能到那么高,是具体具体测试的?

网友:
谢谢!建议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本不低啦,楼主说电容两端电压能到那么高,是具体具体测试的?

09年的东西~现在看成本是挺高~主要是拿出来一个成型的东西供大家看看~抛个砖~电压是示波器测量的峰峰值~因为串联谐振的原理~书上有~

网友(2014-07-09):
引用 楼主:
09年的东西~现在看成本是挺高~主要是拿出来一个成型的东西供大家看看~抛个砖~电压是示波器测量的峰峰 ...

楼主这个功耗几何呢??

网友:
有朋友做13.56M的RFID的分立器件设计吗?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好,主要说了原理

网友:
一知半解的,先收藏了!

网友:
建议单片机直接输出125k频率,节能可以用红外发射接收,如感应小便器上哪种方式,10年前,我同事用这种方式,1000毫安电池,待机7天,感应距离15厘米以上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从设计角度来说,晶振直接接单片机,然后单片机一个引脚配置成1M输出,,在使用4060分频,这样效果 ...

ATTINY13接不了无缘晶振 只能接有源的~ 它只有一个CLKIN脚~有源晶振价格就贵了。
另外ATTINY13只有5个IO口
1个用于中断
1个用于UART输出
1个用于CLKIN
1个用于上电波特率配置
1个用于曼彻斯特编码输入 正好用完了
当然如果用48的话你的方式OK的 但这样成本体积都上去了 ~

网友:
好强大,mark,那个线圈是自己弄的吗?

网友(2020-01-15):
what is this for?

网友:
好帖子,很有价值

网友:
有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