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arm9 A8 裸奔的朋友 分享点资料(已解决)

楼主(2014-05-09):
有没arm9  A8 裸奔的朋友 分享点资料。很多时时应用不适合操作系统。裸奔有快感,问题是资料太少啦  ,裸奔的开发板也难找  有没合适的资料分享下

网友:
我们的I.MX方面有些相关的资料,待会I.MX工程师会过来给你推荐些资料!

网友:
楼主你好,在飞思卡尔官网上i.mx 系列处理器的开发板有一些裸奔的资料,只是一些测试的Demo。不过这些开发板主要还是来跑操作系统的。

网友:
A8 可以搜搜国嵌 有裸奔视频的

网友:
A8,A9要裸奔?看看AM335x,或者看看Atmel 的A5片子吧

网友:
我有成熟的Arm9裸奔环境,9260Cpu,支持大点阵RGB屏。5036-----983八3

网友:
裸奔是因为资源受限,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裸奔会造成应用程序开发周期拖长,极大可能无法Meet Time-to-market,
在CPU强悍,内存丰富的情况下,为啥还要投入心力去研究,除非是纯学习啊

网友:
裸奔倒真的不必。要么上linux,对于时间要求严格的,也可以上个 RTOS。

网友:
裸奔真的有必要,类似ARM9环境。
这类CPU跑LINUX资源明显不够,即使能运行也很累。
跑UCOS这类小OS,就不如裸奔了,尤其牵涉到资源共享,互斥,频繁中断,等环境。
因此,实际应用时精简了UCOS,只保留任务调度,1个高级别的任务抢占(类中断),可以任意使用全局变量,任意使用共享资源,不用互斥,可靠性大增。
程序编写也相对轻松,不用考虑资源共享,不用考虑互斥,随心所欲,编写效率和运行效率肯定大于OS。

网友:
imax,有裸奔应用

网友(2014-08-11):
我有 DM3730的资料

网友:
有没arm9  A8 裸奔的朋友 分享点资料。很多时时应用不适合操作系统。裸奔有快感,问题是资料太少啦  ,裸奔的开发板也难找  有没合适的资料分享下
--------------------------------------------
问题有点莫名其妙。如果裸奔,资料只需要CPU的寄存器手册即可,开发板任何一款即可,还有啥要找、要分享的?
我用一个A9裸奔,不用外部的DDR2颗粒,功耗降低,布线简单体积小。这也算是裸奔理由之一吧。

网友:
裸奔最需要的资料就如果加载引导程序吧,一般这个官方会给,如果没有就需要自己完成了,还有看看有没有外置驱动了,没有就要寄存器开发了

网友:
A8,A9个人认为没有裸奔的必要,如果有,你大可就不必用A8,A9了

arm9裸奔的资料可以下载友善之臂的光盘资料,上面有裸机教程

网友:
随便一块开发板都可以裸奔啊

网友:
快感只是缘于你感觉对她的掌控,却不知她讥笑你的不痛不痒. : )

网友:
官方 有API 就好办吧

网友:
裸奔也行???

网友(2017-04-01):
这个方案找到了么,我现在用smt32F4代替ARM9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