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10 library(已解决)

楼主(2014-05-09):
手里有KV10的demo板,准备测试一下,在freescale的官网没找到KV的library(IAR),谁分享一个?

网友:
楼主你好,TWR_KV10Z32的代码你先参考参考吧: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b=Design_Tools_Tab#

网友A:
这些都是IAR工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IAR工程哦

TKS!

网友:
不客气,教你一招。
如果找不到代码,你先到www.freescale.com/tower或者www.freescale.com/freedom链接下找找有没有芯片的相关板子,一般在板子的下载中都配有相关的代码。

网友B:
哇 楼主开始测KV系列啦?
我从官网上看KV系列是专门用在电机控制方面的,应该能适合楼主的BLDC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楼主开始测KV系列啦?
我从官网上看KV系列是专门用在电机控制方面的,应该能适合楼主的BLDC控制了。 ...

看了KV10的资料,发现有个hall模式,大喜,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挺好,可再仔细看,发现霍尔检测占用了两个定时器(共四个通道)的三个通道,如果再有其他功能要用到定时器输出或捕捉就悲剧了。
总感觉freescale的芯片用起来有一种资源紧张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KV10的资料,发现有个hall模式,大喜,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挺好,可再仔细看,发现霍尔检测占用了两个定 ...

KV10是KV的基础版,所以资源相对少点。
定时器你还可以使用PIT,
如果实在紧张,我们后续的KV4x就比较丰富了 。

那么多定时器应该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10是KV的基础版,所以资源相对少点。
定时器你还可以使用PIT,
如果实在紧张,我们后续的KV4x就比较丰 ...

出货量比较大,对价格比较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货量比较大,对价格比较敏感。

货量大,如果是大公司,可以直接找我们对应的销售或者FAE,价钱你和他们谈哦。
如果资源实在不够,你肯定需要换资源多点的芯片,也就是高版本。

网友:
KV10的价格如何?

网友A:
请看官网报价: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fromSearch=false

网友C:
这个软件是用什么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是用什么打开的、。??

你指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就是下载的这个库,有工程文件么? 用什么打开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看官网报价: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V1x&nodeId=01624698C ...

这个片子还真是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下载的这个库,有工程文件么? 用什么打开工程?

你好,这个代码包里包含了多个软件的代码工程,有codewarrior,IAR, keil都有的。
所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还真是性价比比较高

是的,但是官网的报价是按照每一万片来得,如果小批量就需要和当地代理联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代码包里包含了多个软件的代码工程,有codewarrior,IAR, keil都有的。
所以很方便。 ...

没有发现IAR和KEIL的工程1

网友:
build文件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IAR和KEIL的工程1

build文件夹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IAR和KEIL的工程1

你好,请看3楼,我都贴出图片了。
里面有很多的工程。
要么就是你下载的包不对。
链接上面我也给出来了。

网友:
下载的东西不对

网友:
现在找到没有呢?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DOWNLOAD_ID=null
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