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H桥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5-09):
如图1所示:我的理解是21为高时,Q29截止,Q23跟着截止,桥上的Q4,Q8同时断开;21为0时,Q29导通,Q23跟着导通,桥上的Q4,Q8同时导通。22的作用一样。但Q31是做什么的了?Q29与Q23导通时出于放大还是饱和?
如果要驱动电机,可以固定21为高,22为PWM.若有反向转则将两个信号换一下。。

网友A:
防止21 22同时导通时烧东西

网友B:
楼上解说正是,这个电路设计很巧妙,在原理上防止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21 22同时导通时烧东西

假如21 22同时为0,那么Q31导通(饱和或饱和),在R125上产生压降,Q31的集电极为非0电平。如果Q31是饱和状态,则这点电平约为5v,22所控桥臂断开,可是如果Q31为导通状态,22所在桥臂照样导通,,该怎么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解说正是,这个电路设计很巧妙,在原理上防止同时导通。

假如21 22同时为0,那么Q31导通(饱和或饱和),在R125上产生压降,Q31的集电极为非0电平。如果Q31是饱和状态,则这点电平约为5v,22所控桥臂断开,可是如果Q31为导通状态,22所在桥臂照样导通,,该怎么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如21 22同时为0,那么Q31导通(饱和或饱和),在R125上产生压降,Q31的集电极为非0电平。如果Q31是饱和 ...

你所谓的饱和和导通,是三极管处于饱和或放大状态吧?
1,首先,你觉得这个电路实际运行时Q31会处于不确定状态?是你人为的认为他会有两种状态,然后你认为它们会随机出现;其实,21、22都是低电平时,它不会是一个不确定状态,Q31基极电流很小,其实也就说它的基极输入阻抗非常大,所以可以确定Q31工作在饱和状态,基极电压接近2.5V,不会是你说的处于两种状态或不定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饱和和导通,是三极管处于饱和或放大状态吧?
1,首先,你觉得这个电路实际运行时Q31会处于不确 ...

对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饱和和导通,是三极管处于饱和或放大状态吧?
1,首先,你觉得这个电路实际运行时Q31会处于不确 ...

明白了,回去测量下。。多谢楼主

网友(2015-05-22):
防止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