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直流无刷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4-05-09):
采用IR2110S驱动IGBT,硬件电路如下图(参考了本论坛中某大神之作),母线电压为24V
驱动方式采用上桥臂PWM波驱动,下桥臂始终导通的方式。
由于IR2110S的自举电容的原因,导通上桥臂的同时,对应下桥臂采用互补的PWM波形驱动

先遇到问题如下:

1.电机运行大概5分钟机身温度开始上升,2分钟之后有点烫手,是否正常?

2.用示波器测量了第一个桥臂的IGBT门极驱动波形,有两点不理解,

(1). Q1(上桥臂)的驱动信号的幅值不是15V而是24V?

(2). Q1的驱动波形比Q2的多出一部分波形,如图中红圈所示,该部分波形是否会影响电机工作?

楼主:
大神支招啊

网友A:
读了半天没有读得很明白:
1,自举电容与上下桥臂的PWM互补没有关系,何来因果?
2,点击发热,你得说明一些条件,比如PWM占空比多大,PWM周期多少,看看是否合适;还有你电机功率有多大?
3,我搞过30W的BLDCM,说实话,发热会有一点,发烫没有,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是我把UVW其中有两根接反了,按道理讲,任意两个接反,电机只会反转,其实是我接入IR2132的PWM信号接反了,转起来发热,还很不顺畅,你可以对比参考下。
4,你说的第一问题,正常,这才是自举电容的作用;
5,上下桥臂的驱动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不可以Q1导通时,Q2关闭?从图上来看,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是死区时间的作用。

网友B:
你测量的位置是不对的,所以看到的波形也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了半天没有读得很明白:
1,自举电容与上下桥臂的PWM互补没有关系,何来因果?
2,点击发热,你得说明一 ...

我可能没说明白,在此表示歉意。
如果Q1导通,Q2关闭,那么自举电容不能充电,从而导致不能正常控制Q1。
电机驱动频率为20KHz,占空比是50%!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位置是不对的,所以看到的波形也是不对的。

您好,我是直接测量的IGBT的门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明白,在此表示歉意。
如果Q1导通,Q2关闭,那么自举电容不能充电,从而导致不能正常控制Q1。

不能充电?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按自居电容的定义,应该是可以的,自举电容在这里是保证GS间的压差;
我简单说下我对自举电容的理解:
电容两端电压原来为5V,一端接地,当接地端突然不是接地而是将一个5V的电势,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压差还是5V,所以另一端电势就变成了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充电?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按自居电容的定义,应该是可以的,自举电容在这里是保证GS间的压差;
我简 ...

按照您的方法,我试了一下,电机可以正常运行

我再测测波形看看,太感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充电?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按自居电容的定义,应该是可以的,自举电容在这里是保证GS间的压差;
我简 ...

自举电容的容值是不是大一点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举电容的容值是不是大一点比较好?

没有这个说法吧,它只是起到电压自举的作用,大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这个大小已经算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吧,它只是起到电压自举的作用,大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这个大小已经算是可以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