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定位中最小二乘法的求解问题

楼主(2014-05-09):
表达式Y=A·X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X进行估计可得

那么X的协方差矩阵应该怎么求得呢?

网友:
呵呵,这么点信息,谁知道是怎么求出来的。之前要把公式出处贴上来!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吧
最小二乘法C算法终极整理版本,绝对原创!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3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吧
最小二乘法C算法终极整理版本,绝对原创!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356-1-1. ...

好的~~谢谢!

网友:
Y=AX+e的话,
协方差cov(X)
=E{[(A'A)^(-1)A'e][(A'A)^(-1)A'e]'}
=E{(A'A)^(-1)A'ee'A[(A'A)^(-1)]'}
=E{(A'A)^(-1)A'A[(A'A)^(-1)]'ee'}
=E{[(A'A)^(-1)]'ee'}
=[(A'A)^(-1)]'E(ee')
=(A'A)^(-1)cov(Y)

网友B(2014-08-01):
实际使用时不许要求协方差矩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时不许要求协方差矩阵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想请教一下,通过双历元(单历元建立的方程为亏秩,采用最小二乘无法求解)建立双差观测方程,拟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求解模糊度浮点解,但是发现双历元简历的方程构造的矩阵,前面三行和后面三行(因为选星采用的是4颗)近似,导致矩阵的行列式的值太小,使得求逆以后矩阵值太大。但是参考的论文里面都是这样讲述的。如果不求协方差矩阵,采用LAMBDA算法进行整周模糊度估计所需要的协方差又从何而来呢?谢谢~

图1中给出了双差观测模型,图2给出多历元建立的双差观测方程,图3给出加权最小二乘求解公式,其中Qy如图4。

图2中的H(1),H(2)...为每一个历元构成的接收机到卫星的单位矢量,在静态情况下,由于H(1),H(2)相近,导致图3中Qx的值特别大(可到10-17)。不知道是我理解出了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想请教一下,通过双历元(单历元建立的方程为亏秩,采用最小二乘无法求解)建立双 ...

首先 不要做求逆运算 用矩阵左边除代替求逆
具体参见我的实验报告dsp实现部分 我是用 5509实现的 C代码也在里面

有任何问题 麻烦邮件 franklinzhang1985@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