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deWarrior的编辑设置问题(已解决,不用进来了)

楼主(2014-05-09):
如题,不知道大家在使用CodeWarrior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在打出花括号{}的时候,它自动排列成这个样子:
(1)     fun(){
                       //code
            }
这个写法,我暂时不评论,我习惯的是:
(2)     fun()
            {
                  //code
            }
这就造成在写程序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得去动一下鼠标才能修改成自己的编程习惯,我找了很多的设置选项,也没能找到设置这个的。
我使用的版本是CodeWarrior 5.1,因为得使用S12XHY256的芯片,就用了这个版本。
想请教各位大大,这个有没有可能设置成不让它自动设置成(1)中的写法?
本人有轻微强迫症,无法接受(1)的风格,先谢谢大家!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突然找到了,解决了。
Edit -> preference -> Editor -> Code Formating -> 把Format braces "{}"前面的勾取消。
无意中发现的,不是过来灌水。

网友A:
楼主你是说你自己写的函数吗?
你写好函数直接回车再打大括号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说你自己写的函数吗?
你写好函数直接回车再打大括号不就行了吗? ...

使用默认设置的时候,即使你打了回车再打{} 它还是会变成(1)中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默认设置的时候,即使你打了回车再打{} 它还是会变成(1)中的样子。 ...

好的,找到解决方案就行了。
我用的是CW10.6的就不会有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找到解决方案就行了。
我用的是CW10.6的就不会有那种情况。

嗯,希望能继续获得你们的技术支持啊,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希望能继续获得你们的技术支持啊,谢谢关注

那是必然了。
你如果有问题直接发求助帖就行了,我们会尽快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