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46 EQEP1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09):
我使用TMS320f28346的EQEP接口功能来采集编码器的脉冲,测试的时候发现编码器计数很不准确,一般转几圈误差就会好几千个脉冲了,而且用示波器测量发现EQEP1s管脚
竟然输出4.2khz左右的空占50%比脉冲信号,编码器的接口不都是输入引脚吗?怎么会输出信号?
还有就是EQEP1I竟然也是上拉的,没信号的时候输出3.3V,而我的Z索引脉冲是3.3V高电平,叠加后竟然信号消失,导致索引脉冲不起作用,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建议将索引信号配置为普通IO口,来读取高低电平 进而判断动作,我用28335的EQEP模块采集光栅尺(1个脉冲1um),得到的脉冲还是比较准确的,我用的max3098转换芯片,EQEP模块的每个输入都是被上拉过的,这些你可以看EQEP.C,里面PUD=0.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索引信号配置为普通IO口,来读取高低电平 进而判断动作,我用28335的EQEP模块采集光栅尺(1个脉冲1um ...

我先试试,我做这个真是悲催了,要用什么什么不行逼上绝路了

网友(2014-06-25):
346好像只有BGA封装的,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