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坛大虾求指导~~~~电机方案

楼主(2014-05-09):
师傅要求在不用驱动芯片的情况下对低功率的直流电机进行正反转以及调速控制,正反转已经做成了,但是调速方面一直没有头绪,
我的想法是通过PWM调速,但是具体不会,求大神指导,要求是H桥驱动电路,采用三极管还是什么完全没有头绪!!!!!!
电机是低功率的单相直流电机

网友A:
找个驱动芯片的pdf看一下原理就知道了    l298

网友B:
用l298N直接输出pwm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芯片33886

网友:
楼主说了,不用驱动芯片

楼主:
是的,参考资料是H桥,但是调速的电路我不会建立,我用8050和8550建立一个H网络,是概念电路,只能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298N直接输出pwm就可以了

问题是不能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驱动芯片的pdf看一下原理就知道了    l298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用半桥控制,比H 桥简单些。

网友:
那就用h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