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耦合信号提取交流信号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9):
1.信号波形(蓝色)

2.信号经过一个电容(独石,10uF)后,信号变形为(黄色)

各位,帮忙想想应该怎么提取到方波信号?

输入给电容的信号时没有变形的,电容输出的是变形的,电容的后级为运放。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想要啥样的信号,用比较器不知道能满足不?

网友B:
比较器整形以后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整形以后就可以

直流偏置电压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所以,不知比较器是否仍然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想要啥样的信号,用比较器不知道能满足不?

如果直流电压不是定值,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某电路提取到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流电压不是定值,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某电路提取到直流偏置电压?

知道直流偏执电压范围不?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将信号放大一个合适的倍数,然后再进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直流偏执电压范围不?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将信号放大一个合适的倍数,然后再进比较器 ...

范围也不确定,只能粗略的说:0.05V~1V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偏置电压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所以,不知比较器是否仍然可行?

双比较器设定两种比较值就行了

网友C:
可以使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D(2014-12-08):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解决吗?想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
这波形挺有美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想要啥样的信号,用比较器不知道能满足不?

比较器肯定是满足不了需求的,因为这个信号OFDM信号,也就是正交频分复用信号。在该数据输入下,是这样的波形,但是一旦输入数据改变,波形就不是这样的了。换句话讲,选用比较器设定不了合适的阈值,即使迟滞比较器也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整形以后就可以

比较器肯定是满足不了需求的,因为这个信号OFDM信号,也就是正交频分复用信号。在该数据输入下,是这样的波形,但是一旦输入数据改变,波形就不是这样的了。换句话讲,选用比较器设定不了合适的阈值,即使迟滞比较器也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迟滞比较器

比较器肯定是满足不了需求的,因为这个信号OFDM信号,也就是正交频分复用信号。在该数据输入下,是这样的波形,但是一旦输入数据改变,波形就不是这样的了。换句话讲,选用比较器设定不了合适的阈值,即使迟滞比较器也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解决吗?想学习借鉴一下

目前没有彻底解决,只是将这种失真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E:
信号叠加了一个直流偏置会变的
就相当于信号叠加了一个信号再叠加了一个直流偏置
直接用电容取出来的是2个信号的叠加,然后楼主想得到其中一个信号?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叠加了一个直流偏置会变的
就相当于信号叠加了一个信号再叠加了一个直流偏置
直接用电容取出来的是2个 ...

没完全理解您的意思,不过我尝试过用电容隔直,但是隔不掉全部的直流成分。该信号的直流偏置也不是像现在看到的这样,而是可以在一个区间内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完全理解您的意思,不过我尝试过用电容隔直,但是隔不掉全部的直流成分。该信号的直流偏置也不是像现在 ...

你的直流偏置不是变化的吗?这个可以看成是不变的直流+交流叠加成你现在的直流偏置
所以你现在就相当于一个直流+二个交流信号了,所以要解决你的问题应该是要解决如何把二个交流信号分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直流偏置不是变化的吗?这个可以看成是不变的直流+交流叠加成你现在的直流偏置
所以你现在就相当于一 ...

哦哦 懂了,这么理解没什么问题,但是想提取出两个交流信号,想不出什么方案……

网友:
楼主是要提取到定时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懂了,这么理解没什么问题,但是想提取出两个交流信号,想不出什么方案…… ...

提取2个交流信号直接用电容隔离就好了。
但要把2个交流信号分成独立的交流信号,除非可以找出特征,不然我觉得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