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原来飞思卡尔级联PWM还可以输出16位精度的PWM波形

楼主(2014-05-09):
M9S12XS128单片机 有8个独立的PWM输出通道,其中每相邻的两个可以级联成一个通道。
本文着重应用实践,理论性的东西少谈为妙,因为理论的东西资料上都有。想借此平台记录下调试心得以免日后遗忘,因本人也是初学该款单片机,难免有错误之处,还希望达人指点。
PWM应用步骤:
一、PLL初始化,这一步应该说不算PWM设置的内容,但是又必须设置,因为这关系着PWM周期值的计算。 从开发板上的晶振来看是16M,但是总线时钟却并不是16M,S12单片机里面有个锁相环设置,要设置好了才准确。具体这个PLL函数我还没去了解。现在是现成套用。
void PLL_Init(void) //PLLCLK=2*OSCCLK*(SYNR+1)/(REFDV+1)
{ //锁相环时钟=2*16*(2+1)/(1+1)=48MHz
CLKSEL=0X00;
PLLCTL=0XE1;
REFDV = 1; //总线时钟=48/2=24MHz
SYNR = 2;
_asm(nop); // BUS CLOCK=24M
_asm(nop);
while (!(CRGFLG & 0x08)) ;
CLKSEL = 0x80; //选定锁相环时钟
}
用了这个PLL初始化函数以后,总线时钟就是24M了。
二、PWM相关设置
1、禁止PWM。PWME
2、选择时钟源。PWMPRCLK, PWMSCLA, PWMSCLB ,PWMCLK。 其中通道0 、1、4、5 可以选择 ClockA ClockSA。通道2、3、6、7 可以选择ClockB ClockSB
其中值得说明的是ClockA或ClockB是通过总线时钟预分频获得的。ClockSA或ClockB是分别对ClockA ClockB再次进行分频获得的。分频系数的设置都有相应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后面会提到。
3、极性设置 PWMPOL 。极性是指初始时通道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是关系到占空比的计算。
4、选择对齐方式 PWMCAE。对齐方式有左对齐和中间对齐两种。两种方法在计算占空比时也有差别。
5、设置周期和占空比。PWMPERx PWMDTYx.
6、使能PWM。PWME。

相关寄存器列表如下图。

PWM使能寄存器。相应的每一位控制每一个通道。如果是级联方式,那么使能将由高通道的使能决定。比如
通道0和通道1级联成16位的PWM,那么这个级联的PWM的使能就由 PWME_PWME1 决定。

PWM时钟选择。0,1,4,5通道 PWMCLK_PCLK(0 or 1 or 4 or 5) =0 (则选择CLOCKA) =1 (则选择CLOCKSA)

PWM时钟源预分频寄存器

分频系数的对照表格。 E 代表总线时钟,也就是前面PLL出来的 Bus Clock。

PWMSCLA寄存器实际上是对 前面已经对总线实行分频后的 ClockA 再次进行分频,从而得到更小的时钟源。

极性设置寄存器。0 表示 初始输出 点平。1 表示初始输出 高电平

PWM对齐方式设置寄存器。0 左对齐。1 中间对齐

PWM 控制寄存器。主要用于设置是否级联模式。若PWMCTL_CON01=1;则表示 通道0和1进行级联

PWM周期设置。 周期为  PWMRERx 的数 × 时钟源周期 ;

占空比设置寄存器。PWM模块中每个通道有一个8位的计数器,当计数值实时跟占空比中的值进行比较,一但相等,则将电平翻转,并且实时跟周期寄存器中的值进行比较,一旦相等则清零重新计数。
示意图:

PWM心得:
1、关于程序中寄存器的书写。
一种是总线方式。比如PWME 寄存器。可以直接总线赋值。如PWME=0x01;也可以进行位赋值 如 PWME_PWME0=1;(注意不能直接写PWME0=1;)
2、级联方式时:级联方式就是为了扩展 周期、占空比的。因此两个通道的 8位周期、占空比寄存器就级联成了16位的周期、占空比寄存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 这16位的寄存器的高8位 是低通道的8位寄存器。
比如01通道级联成的16位寄存器的高8位是通道0的8位。

网友:
这个老了吧,早在DG、DP的时代就支持16位级联了……现在8位机都支持PWM级联了……

网友:
不错,看别人用过

网友(2014-09-05):
这种的八位的单片机也可以用PE生成例程么?

网友:
亲,这个你竟然不知道么?!

网友:
总线频率再超个一倍的频,分辨率老高了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