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PWM驱动电机,做了个简单的死区电路,求批评

楼主(2014-05-09):
门外汉,照抄《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图6-7那个电路,做一个直流电机的带制动单向转动驱动。

这个电路就是一路PWM输入,分一路经非门反相,控制2个MOS管,这2个MOS管的门极总是反向的。

但想想这电路毫无死区,万一哪一路延时一下,那不是同时导通了嘛

于是用纯逻辑的观念,加了一个与非一个与门,做了个简单的防同时导通电路,也就是若反相为高电平时,正相这一路保持低电平,直到反相变低。

逻辑似乎说得通,求批评。

网友A:
二个门能延时多久?  MOS 关断需要多久 就不得而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门能延时多久?  MOS 关断需要多久 就不得而知了嘛

那2个门(与非和与门)是逻辑上保证,当与非门的2输入同时为1时,与门输出0(避开同时导通)。其它条件下与门输出跟随PWM正相信号

当然这是纯逻辑上的

网友A:
我是说死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死区问题

意思是,如果MOS关断时间远大于非门的延时,那也就不会存在同时导通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如果MOS关断时间远大于非门的延时,那也就不会存在同时导通的问题了?

你说反了吧? 是那几个门的延时要大于MOS管关断的时间  才能达到死区的目的。

楼主:
感谢!学到了。同时对边沿做延时,真巧妙。

反相器为什么用施密特触发呢?如果作用是延时,我感觉延时是后面RC在起作用,前面的施密特被二极管隔开,不参与吧?如果是整形,要整也是RC后需要整形,施密特在前。。。

START信号是外部控制的使能信号吧?

网友:
用反正器也是可以的,我是和板上元件还有空的HC14  START 是开关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