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天科BLE】DEMO板回来了,就等Dongle了!界时开放SDK!

楼主(2014-05-09):
因为某些原因,DEMO板和Dongle分别在嘉立创和顺易捷打样,嘉立创一天就做好了板子,速度真心快啊。
板子放上了串口和Jlink,唯一担心的就是天线,直接上网分,一看,靠,真不行!

频率跑到2.1G了,有网分的孩子不怕!果断把天线切短,不敢保证辐射性能,起码电气性能保证!

秀一下最后焊接好的板子:

还有Dongle了!应该也是一板成功,期待吧!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浮云

网友:
牛,预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浮云

慢慢的就知道了。

楼主:
芯片不好搞啊,只做了一套,想办法了。

网友B:
预定开发板一套

网友C:
想问下,这些封装的芯片 都是怎么焊的啊?

网友D:
BLE? 和蓝牙4.0的BLE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这些封装的芯片 都是怎么焊的啊?

风枪吹,然后铬铁拖。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E? 和蓝牙4.0的BLE有关联?

是的,单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定开发板一套

芯片不好搞啊!能搞到芯片先。

网友:
关注过,一直没见过他的手册

网友E:
嘉立创都说了,不做阻抗板。
阻抗板打个样真心贵

网友F:
靠原来是QN8025 8027 的东家

网友G:
天线是拿别人的么?应该是线宽板厚没调整过吧,偏得太多喽

网友H:
这个就是 你说的那个 RAM非常大的 BLE芯片吗    除了这个还有啥 优势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是拿别人的么?应该是线宽板厚没调整过吧,偏得太多喽

就是因为调整了才偏,偏了能调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 你说的那个 RAM非常大的 BLE芯片吗    除了这个还有啥 优势没  。。。。                         ...

个人觉得,BLE芯片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各原厂做的协议。这芯片做的协议可主可从,最多可以实现一拖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 你说的那个 RAM非常大的 BLE芯片吗    除了这个还有啥 优势没  。。。。                         ...

哦对了,硬件参数也不错,灵敏度-96dBm,功率最大4dBm.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原来是QN8025 8027 的东家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这家公司好像也没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都说了,不做阻抗板。
阻抗板打个样真心贵

不做阻抗,只要求板子介电常数稳定就行。阻抗用公式算一下,包好地,不要太长,不会有太大问题。
这里测的只是天线能尽可能多的吸功率,但辐射出去多少就不确定了。还没有调发射功率,到时再测测距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调整了才偏,偏了能调回来就行。

也还好,-15dB差不多了,到-40感觉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还好,-15dB差不多了,到-40感觉意义不大。

调基站时一般要求回波-10以下,这时从史密斯圆图看已经很接近圆心了。

网友:
从昆天科要了demo板,这个星期就应该到了,到时候也开始做

网友I:
请教下楼主,天线匹配部分的电容和电感必须是村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楼主,天线匹配部分的电容和电感必须是村田的吗

当然不用,有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2014-09-27):
楼主仿真后 实际效果能达到多少米的传输距离,我这边只能有15米左右

网友:
請問一下sdk有source code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