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711步进电机驱动官方DEMO

楼主(2014-05-09):
在群里寻觅了几次,都没反应,自己打板回来试试。今天已经发出了,几天后回来,到时候有多的板子就送哈!!!!
先开贴。

先把资料穿上,官方的,程序、PCB、上位机全有。

网友:
等消息了

网友A:
加油
是自己设计的pcb还是直接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是自己设计的pcb还是直接ti的?

直接打TI官方的板子,主要想看看这个芯片性能到底怎么样。淘宝一个成品板买大几百,一千以上的也卖,觉得太贵了,就自己打了。

网友A:
期待结果!那8只MOS管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结果!那8只MOS管也不便宜

嗯,是呀,好几块大洋呐,若8711效果确实可以,再换其他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很漂亮,关注

元件还没到齐,调完送PCB空板哈。

楼主:
业余做些成品板卖,成本一百多块钱,卖个二百上下,有人要么?有人要我就弄哈,没人要就算啦。

网友:
有做DRV91620的电路吗?或者相关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业余做些成品板卖,成本一百多块钱,卖个二百上下,有人要么?有人要我就弄哈,没人要就算啦。 ...

支持一下! 我想要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我想要一片。

哈哈,谢谢支持,做好了告知大家。

网友:
有兴趣

比市面上卖的DSP步进电机驱动效果怎样?

网友:
这款驱动器有啥优点啊?楼主给介绍下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业余做些成品板卖,成本一百多块钱,卖个二百上下,有人要么?有人要我就弄哈,没人要就算啦。 ...

向你买散件行不,我自己焊
我看了一下你发的图片,感觉那个图片上的cpu好像没我自己焊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你买散件行不,我自己焊 。
我看了一下你发的图片,感觉那个图片上的cpu好像没我自己焊的好 ...

哈哈,也可以呀。

楼主:
板子已全部焊好了,也调试了OK.

楼主:
板子已经全部焊好了,上图哈,拍了个视频,驱动60的步进电机,飞到好几千转,一百多M的视频,难传。

网友D:
驱动下来声音怎么样?有没有刺耳的啸叫?

网友E:
楼主什么电机你能转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下来声音怎么样?有没有刺耳的啸叫?

很刺耳,跟我的雕刻机水冷主轴的声音差不多,不过肯定没有主轴块的,手上没有测速的,测不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电机你能转这么快

用的60步进电机。

网友:
如果速度慢下来,声音会不会小很多,或者没有?想了解一下drv8711的效果好好,比如驱动一般的步进,300转每分钟。做好了留个链接买呀,看了一下淘宝,好贵

网友:
关注性能测试,可以的话我也要个pcb

网友:
等lz的性能测试

网友:
没有看到测试视频呀

网友(2014-06-09):
引用 楼主:
业余做些成品板卖,成本一百多块钱,卖个二百上下,有人要么?有人要我就弄哈,没人要就算啦。 ...

市场会有的 看怎么推广吧  有兴趣大家可以交流下  加我Q1443903659,谢谢

网友F:
我单位好像用过。有问题后来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单位好像用过。有问题后来就不用了。

不是吧,那不是白忙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板子已经全部焊好了,上图哈,拍了个视频,驱动60的步进电机,飞到好几千转,一百多M的视频,难传。 ...

步进电机能转这么快?

网友H:
能驱动多大电流,感觉还是不如自己弄MCU 驱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步进电机能转这么快?

跟驱动有很大关系,tmc的驱动可以轻松将普通步进驱动到5000转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驱动多大电流,感觉还是不如自己弄MCU 驱动靠谱

这个电流倒是很大咯,毕竟是外部MOS,10A 8A的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这个芯片难调好。还有就是用单片机做的实际上很难做到效果好。比如速度上到一千多用单片机或DSP就非常难的了。毕竟驱动有很大比例是需要模电来处理的。
另一个问题是效率,8711驱动57电机,3A峰值下,不用散热器只有稍微一点温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倒是很大咯,毕竟是外部MOS,10A 8A的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这个芯片难调好。还有就是用单片机做的 ...

这个芯片价格多少?你那快板子是不是mcu控制部分也做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价格多少?你那快板子是不是mcu控制部分也做在上面了

芯片要二十多了一个了,板子是德州官方的方案,带了一个430

网友H:
引用 楼主:
芯片要二十多了一个了,板子是德州官方的方案,带了一个430

加上MCU 也不便宜了,不过少了 二个MOS管驱动,
我也正想做一个,还是打算用MCU+IR2104之类的来驱动,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 电流反馈给MCU MCU处理的话 会很大延时,不如比较器快.
如果内部有三组比较器,程序提供基准电压,并给一个中断 再去控制PWM 就好了.
还有就是快速要用快衰减,慢速要用慢衰减模式, 用程序来恒流 有非常大的挑战性.

网友:
MARK关注,正好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上MCU 也不便宜了,不过少了 二个MOS管驱动,
我也正想做一个,还是打算用MCU+IR2104之类的来驱动,还担心 ...

用MCU或者DSP的话,确实有很大难度,高转速下的电流精度问题,相当于需要一个带宽很大的恒流DC-DC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0NzA3ODky.html
上次视频没传上,补上

网友:
关注一下,我也想等楼主一块空板~

网友:
DRV8711步进电机驱动官方DEMO真是不错的啊,

网友I(2014-07-12):
效果比较差,我们自己做的驱动,几乎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效果比较差,我们自己做的驱动,几乎没声

分享下指标呗,最高转速可以到多少?能做多少细分?细分进度是是多少?发热量是多少,2.5A电流下需不需要散热器?呵呵。别问我DRV8711的指标,自己查官方的规格书哈,因为这个是官方的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分享下指标呗,最高转速可以到多少?能做多少细分?细分进度是是多少?发热量是多少,2.5A电流下需不需要 ...

空载3500左右,带载额定转矩大约600-700,动态细分,低速时512细分,同步续流,5A不用散热片,不过比较烫手。2.5A微温。

网友I:
见以前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19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见以前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1964-1-1.html

分享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
一直想试试DRV8711的效果,楼主还有焊好的板子吗?我要1PCS

网友J:
试了下,57步进电机24V空载转速达到5290RPM,声音听起来跟飞机起飞时一模一样:

网友:
驱动57 电机还是42 ???

雷塞的42驱动器,dsp 2801x的,卖200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视频没传上,补上

你用步进 当主轴呀? 停下来的时候怎么还 吱吱声了

加速后一直转?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试了下,57步进电机24V空载转速达到5290RPM,声音听起来跟飞机起飞时一模一样:

这么快转速,再带负载 是一个挑战性

网友:
收藏了,正想学学步进驱动。谢谢楼主。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I:
效果比较差,我们自己做的驱动,几乎没声

吹牛的吧? 发个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
正需要,感谢共享

网友(2014-11-05):
不知到lz驱动8711的参数是多少  能把8711寄存器设置参数贴出来吗  最近我在自己做板子,电机转的不正常,总感觉丢步

网友K:
不知道lz能不能帮忙测一下256细分下的最低速状态,电机运行还稳不稳  我这边低速超级差啊,是8711的缺点吗  还是我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lz能不能帮忙测一下256细分下的最低速状态,电机运行还稳不稳  我这边低速超级差啊,是8711的缺点吗  ...

应该衰减模式没有设置好,一抖一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衰减模式没有设置好,一抖一抖的。

好的,我再调试一下,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有没有评估板可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衰减模式没有设置好,一抖一抖的。

我在低速时,8711设置256细分,强制慢衰减,TDECAY设为10us,TBLANK设为1.3us,TOFF设为40us,DTIME400ns,step脉冲 1ms一次
电机在一抖一抖的走啊       慢速性能调不好了啊     层主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能不能拿你的板子试一下上面的参数,看看性能

网友:
lz还有8711的demo板吗    ?

网友L(2016-09-08):
引用 网友I:
效果比较差,我们自己做的驱动,几乎没声

请问你们使用的是什么驱动IC?还是采用的是DSP技术?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们使用的是什么驱动IC?还是采用的是DSP技术?

没有用驱动IC,搭电路做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用驱动IC,搭电路做恒流

直接MCU +恒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空载3500左右,带载额定转矩大约600-700,动态细分,低速时512细分,同步续流,5A不用散热片,不过比较烫 ...

能否提供一下“动态细分“的思路?

网友(2018-05-15):
楼主,8711驱动86的步进低转速,6A 24v 飞烫!有没有更好的其他方案推荐呢?

网友:
>驱动60的步进电机,飞到好几千转,
The RPM shall be controlled by your pulse input rate.

网友:
>8711驱动86的步进低转速,6A 24v 飞烫!有没有更好的其他方案推荐呢?
Increase the voltage to at least 36V DC.

网友:
>空载3500左右,带载额定转矩大约600-700,动态细分,低速时512细分,同步续流,5A不用散热片,不过比较烫手。2.5A微温。
what about noise level?

网友:
>跟驱动有很大关系,tmc的驱动可以轻松将普通步进驱动到5000转以上
More detail? Any vid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