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ol的DG1022U的缺陷

楼主(2014-05-09):
请教一下各位:
1、怎么赠品是一个两端都是BNC接头的同轴电缆呢?我以前买的DG1022是一端BNC,另一端鳄鱼夹的,难道是为了20M的“高频”信号需要?而且怎么只有一根
2、同步输出功能很强大,可以调整两路的相位差,但可恶的是我怎么调整电压幅值以后就又不同步了,每次都需要重新按一下同步键呢?是我的机器坏了还是就这么设计的?
另:示波器的探头也是更加离谱了,让送一根也不行,还只是1052E配套的低端探头,告诉我一根卖200元呢……莫非是追随泰克机器降价配件涨价?

网友A:
勿轻信LCD的电压幅值。我本想使用DG1022作DC电压源,怎知 Hi-Z 输出连10K负载都带不起,非常失败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勿轻信LCD的电压幅值。我本想使用DG1022作DC电压源,怎知 Hi-Z 输出连10K负载都带不起,非常失败的设计。

可能这是防止输出短路的重要措施吧

网友A:
我在输出加了电压跟随放大,现在输出误差在220欧阻抗下已在20mV之内,再加上误差纠正(例如需要7.000V时,设定DG1022为7.008V),基本上作为可编程电压源的误差能控制在+/-2mV之内(下图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输出加了电压跟随放大,现在输出误差在220欧阻抗下已在20mV之内,再加上误差纠正(例如需要7.000V时,设 ...

外置放大器实在麻烦,供电、转接、便携、可靠性……实在搞不懂Rigol的工程师想啥呢
单纯的精度不够我还能忍受,误差纠正呗。内阻过大导致的带载误差、附件别扭、软件缺陷、输出范围过窄才是我更头疼的

网友B(2021-11-18):
引用 网友A:
我在输出加了电压跟随放大,现在输出误差在220欧阻抗下已在20mV之内,再加上误差纠正(例如需要7.000V时,设 ...

我想要输出0.5Q可以吗,这款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输出0.5Q可以吗,这款信号源

0.5W功率输出

网友:
以前在公司时就是买了普源的这款垃圾信号发生器,从此不买普源的任何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