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精度频率产生方法

楼主(2014-05-09):
最近项目需要高精度的频率发生器,要求从0.1Hz到25MHz 全范围频率精度为0.1Hz,向各路神仙请教哈。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一个高精度时钟源…………

至于分频,CPLD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一个高精度时钟源…………

至于分频,CPLD就可以做

嗯,谢谢回复哈,但分频的方法无法产生全范围的频率精度,比如时钟源为20MHz,那么要产生19.0000001Hz的频率就没有办法了,就算把时钟频率提高到CPLD的极限,也无法产生这样分辨率的频率了。
不好意思,描述有点问题,应该是高分辨率的频率发生器,非高精度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回复哈,但分频的方法无法产生全范围的频率精度,比如时钟源为20MHz,那么要产生19.0000001Hz的 ...

建议学习一下DDS的原理,你就会发现精度不是梦………………

Fout = (Fclk/2^N) * M
其中Fclk/2^N 是可以达到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学习一下DDS的原理,你就会发现精度不是梦………………

Fout = (Fclk/2^N) * M

zgxcom123 是高人哈,正在学习哈,但DDS有个很大的数据表,实现起来估计要用不少资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zgxcom123 是高人哈,正在学习哈,但DDS有个很大的数据表,实现起来估计要用不少资源了。 ...

而且,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DD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zgxcom123 是高人哈,正在学习哈,但DDS有个很大的数据表,实现起来估计要用不少资源了。 ...

我也是从其他高手那学的方法

一片EPM240貌似不算贵,至少相比于它能实现的精度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从其他高手那学的方法

一片EPM240貌似不算贵,至少相比于它能实现的精度而言 ...

前段时间用AD9850做了实验,效果很好,精度也完全OK,但成本很高呀,AD9850从ADI网上上查到的报价是8刀多,折合六七十人民币,淘宝买10块钱一个的不怎么敢用。
而且AD9850外部还有个环形滤波器,比较占PCB,EMC也不好处理,所以就努力寻求其他的实现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用AD9850做了实验,效果很好,精度也完全OK,但成本很高呀,AD9850从ADI网上上查到的报价是8刀多 ...

这片子的出货量不小,价格没有那么贵的………………

如果仅仅是用来实现DDS,且又有体积要求,那么9850确实是比较好的方案选择
自己做出来体积会更大~
时钟,数字累加器,DAC,滤波,功率放大…… 一个都不能少
可以自个核算一下成本

网友:
为何9850在淘宝上面买模块那么便宜???7~8刀也太惊悚了吧?

网友B:
还是9850吧,据说便宜的是山寨片,但用起来区别不大。
不过奇怪的是只有9850便宜,参数更低的9833/9834和更高的9851都和官网美金报价接近,难道山寨就专做9850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9850吧,据说便宜的是山寨片,但用起来区别不大。 不过奇怪的是只有9850便宜,参数更低的9833/9834和更 ...

常用的量大的有优势,量小的肯定贵。

网友C:
how old are you (怎么又是你啊)!我看你上个帖子的程序了。你的频率最高25M,CPU至少也得跑到这个数吧。51勉强可以,但是你程序肯定不行了,你要直接调整中断的[TH,TL]值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ow old are you (怎么又是你啊)!我看你上个帖子的程序了。你的频率最高25M,CPU至少也得跑到这个数吧。51 ...

不要在纠结于51了

网友:
GPS驯服钟。

楼主:
谢谢zgxcom123的回复哈,暂时就先用AD9850吧,同时再努力寻求其他的实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w old are you (怎么又是你啊)!我看你上个帖子的程序了。你的频率最高25M,CPU至少也得跑到这个数吧。51 ...

涉及时钟的,最好还是用可编程逻辑器件,稳定可靠精度高,但如果是要用在dds上。。。。。直接买现成的更好

网友:
用量小的,好象价格都跟官方报价差不多。。。
用量大点的,水就深了
反正我用9834,一直比较贵
这个,你得弄一个高精度的时钟开始。。。。

网友:
用CPLD完全可以实现,如EPM240,为什么说DDS非得建表??!

网友:
高精度调频调相,DDS是王道

网友E:
0.1Hz到25MHz 全范围频率精度为0.1Hz

(1/25) * 0.1 = 4ppb,楼主准备怎么检验设计?

网友F:
这个我会搞,呵呵

网友B:
CPLD成本也不低吧,CORDIC资源需求大,查表要挂RAM/ROM,DAC估计就是R-2R了,还要个高速运放跟随,我很怀疑20块钱以内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Hz到25MHz 全范围频率精度为0.1Hz

(1/25) * 0.1 = 4ppb,楼主准备怎么检验设计?

验证主要是用频率计了,很多频率计可以测试这个呀。主要是分辨率问题,频率精度或者相位噪声这个主要是时钟源的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会搞,呵呵

aureole高人能否赐教一二呢,这个问题折磨了我挺久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成本也不低吧,CORDIC资源需求大,查表要挂RAM/ROM,DAC估计就是R-2R了,还要个高速运放跟随,我很怀疑 ...

用CPLD或者FPGA做DDS的话,20块肯定做不出来的,不算CPLD\FPGA的价格,就外围的都要10块钱了,DAC、高速运放、高速比较器就这三样,10块钱以内选型就极为困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PLD或者FPGA做DDS的话,20块肯定做不出来的,不算CPLD\FPGA的价格,就外围的都要10块钱了,DAC、高速 ...

感觉20块会非常困难,考虑FPGA内部RAM利用下,配个高速的并行DAC就不会便宜的,温补的晶振也是很大的开销,要是上原子钟的话就更没法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PLD或者FPGA做DDS的话,20块肯定做不出来的,不算CPLD\FPGA的价格,就外围的都要10块钱了,DAC、高速 ...

所以还是用20块的AD9850吧。

网友:
安捷伦有矢量信号发生器 买一个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精度不够,找安捷伦他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在纠结于51了

楼主在另一个帖子发了他的程序,51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另一个帖子发了他的程序,51搞的啊........

你干嘛,你发第一次我以为你发错了,N年没用51了,你还发第二个来了,晕。

网友(2014-08-07):
我原来有做过一个类 似项目。
我说下我们的大体方案,供参考:
一个低噪声的100MHZ 恒温晶振, (-175dBc/Hz @100K), 然后再经过二次3倍频的选频放大和一级900M选频放大,进用AD公司的 DDS分频吧,外部通过430的单片机做分频控制, 频率精度就可以做得很高了, 而且相位噪声也可以做得非常好,是应用在部队的无线通信系统里边的。
不过成本不低, 就那个100M恒温晶振,现在市面的价格应该在8000块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DDS了。

实际不需要表啊,输出模拟信号才用表,方波脉冲不需要啊

网友:
DDS,对于相位稳定度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w old are you (怎么又是你啊)!我看你上个帖子的程序了。你的频率最高25M,CPU至少也得跑到这个数吧。51 ...

即使有跑250M的51也做不到的。

网友:
一看你的头像就没有心情回帖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