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天科BLE】SDK简介0——今天第三帖,介绍SDK,吸引人气

楼主(2014-05-09):
话说现在流行的BLE芯片就是TI,NORDIC的了,应该还是TI的用得多,很多模块都是用这个方案的。
原来也在论坛上买了51822,但教程一直没更新,就做罢了,后面了解到昆天科的这颗BLE,性能各方面
都不错,硬件方面做得比较强,功率做到4dBm,蓝牙标准里的CLASS2吧,灵敏度做到-96dBm,这个应该是
最低的,软件协议栈可以实现主或从,做主最多可连8个从机,具体怎么实现,还没了解。芯片出来必然有BUG。
目前昆天科的芯片已经出来三个版本,芯片最后一个字母表示版本号,现在的E版本是最新的,对应SDK里的B2。
好了,其它的不多说,我的帖子不是针对其它BLE芯片,只是我自己的学习记录,当然,高手看来可能理解得比较
浅显,也希望您能指教,但话说回来,技术都是时间的积累,我今天的弱,不代表我将来的弱,我还年轻,时间就是我的
资本。也希望同时走在BLE学习路上的兄弟一起交流。
好了,废话不多说,介绍一下SDK工具,先来个截图:

如上图,打开SDK,可以看到上面的界面。这里包括上BLE开发的一些小工具,当然,这是针对昆天科这个芯片的,什么芯片?QN902X.

第一项:Qtool
Qtool配合USB Dongle来使用的,主要是用于在调试协议的时候使用,这样,没有手机或其它BLE主机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BLE Demo板。
USB Dongle是USB转串口的,下面就是打开Qtool后的界面:

这里是没有连接上主机的情况,如果连接上主机,会有各profile的测试,因为我只有一个BLE板。暂时就不细化,后面USB Dongle回来再演示一下。

第二项:QnISPStudio
串口下载工具,SDK提供一些已经编译好的固件,可以直接从串口下载测试。各profile都有对应的固件以及源代码。下载固件,点开始后需要按一下复位。
芯片上电后直接进入睡眠,如果需要用Jlink Debugger按一下KEY1唤醒芯片。不然会出错。下面是ISP的界面。

第三项:QnNVDSConfiguration
同样是串口工具,这个工具是用于读取芯片内的非易失数据块,其实就是用户数据了,比较蓝牙地址啊,蓝牙设备名啊,一些BLE协议的数据啊之类的。
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个工作读写,另外,下载程序里,不建议对芯片全片擦除,官方的解释是,可能会擦除掉芯片本身的校准参数。
下面是界面:

第四项:QnDriverTool
这个好玩了,引脚分配工具,不知道其它BLE芯片是否有这个工具。
为了方便分配引脚,同时自动生成GPIO配置函数,直接放到程序里就可以了。

生成的程序:

第五项:QnDevDBforDevelop
这是啥了,没错就是KEIL和IAR的插件

点击安装后,可以复制开发需要的头文件等到IDE目录,KEIL IAR 都支持,工程源码也提供这两种方式。

第六项:BLE example
这里提供了一个进入19个示例,其中实现了所有的profile,可惜的是,给出了完整的源码。

第七项:Driver Example
外设驱动示例,主要就是不跑BLE,可以让用户熟悉一下外设,都是API提供,用多了M0的同学,应该直接忽视,用到外设再查API手册吧。

第八项:Example Bin files
上面所说的测试BIN了,直接用ISP studio通过串口下载测试,最简单的就是用iphone上的find easy和防丢器测试。如果没有iphone怎么办?
Qtool配合USB Dongle!所有Profile都可以测试。

第九项:硬件文档
下次再说吧,上个图:

第十项:软件文档:
包括了各个工具的使用手册和API文档及软件说明文档,里面有个小小的调度核,应该比TI那个简单,至少我可以看明白。

以上,请知悉,谢谢!

网友A:
QN9020芯片量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QN9020芯片量产了么?

当然,现在是第三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