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网站下软件能不能简单一点??(已解决)

楼主(2014-05-10):
注册要花大半天,然后还不能下,以前还不能注册

要不,将那些软件转到这个网站上来吧

楼主:
Kinetis Design Studio

想下载这个软件,在linux下装一个玩玩

网友A:
原来主页找个软件还好,现在。。。没有一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etis Design Studio

想下载这个软件,在linux下装一个玩玩

KDS我上次点下载还不是立马能够跳出安装包的,需要先经过审核。
现在不知道改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官网找东东是不怎么方便诶,我一般都用搜索的。
上次在Cross Check帖子里见过飞思卡尔IT方面的员工,说不定我们可以搞个帖子给飞思卡尔官网提点建议、意见。
顺便还能捞点飞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主页找个软件还好,现在。。。没有一次成功过

我找Kinetis系列产品还能找到,因为路径没什么变化。
找PE\CW这些就很累了,和1年前的官网变了很多。

上次在Cross Check帖子里见过飞思卡尔IT方面的员工,说不定我们可以搞个帖子给飞思卡尔官网提点建议、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Kinetis系列产品还能找到,因为路径没什么变化。
找PE\CW这些就很累了,和1年前的官网变了 ...

众口难调,建议多了主页估计就没法做了,再者说,咱们只是他们客户群中的一丁点。他们主页设计应该是征求过他们主要客户的建议吧。

网友:
楼主,你不能下载是提示要审核还怎么样?一般都要审核后才可以下载的,还有你下载的是Linux的RPM,还是DE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Kinetis系列产品还能找到,因为路径没什么变化。
找PE\CW这些就很累了,和1年前的官网变了 ...

同感啊!

网友:
找软件正常都是从软件和工具那边的软件商店找过去,或者你直接搜索也行。
KDS下载比较特殊,可能是刚出来的缘故,正常软件下载都是只要I agree就可以下载了。
KDS我们自己下载也是要等待审核之后才可以下的,所以楼主请谅解。

网友C:
官网就要应该方便客户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就要应该方便客户才是。

官网的软件下载其实也不难,只不过KDS刚出来,可能出于某些管理方便的原因才需要审核下。
一般审核很快,也就几十分钟,到时候会邮件通知你,并给你下载链接。
其他软件下载都是正常的,所以也不难。

网友:
楼主如果还需要,请等待审核通过,通过后自然会有下载链接!

网友D:
去下个PowerPC的RM代码,要我输入Freescale的FAE Email。只是想下来看看参考,不用这么复杂吧。
当然要Email也不是搞不定,只是不想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下个PowerPC的RM代码,要我输入Freescale的FAE Email。只是想下来看看参考,不用这么复杂吧。
当然要Emai ...

不至于吧。
你是不是是没有在官网注册过,不是要FAE的email,可能是要你自己注册一下官网的账号。
你需要什么,我帮你下,或者你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下载也要登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