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7芯片交流电流数显表头

楼主(2014-05-10):
比较闲,抄了个交流电流数显表头,电路图如下

查询7107芯片,可以自己驱动4位数码管,咨询下堂友,这部分电路做啥用途,进行交流电压小信号的放大还是    交流电压转直流电压,7107芯片PDF上,信号的输入引脚200mV直流的

网友:
建议找本万用表的书看看

楼主:
饿,万用表也用这个芯片吗

楼主:
不是小信号的放大吗

网友:
运放精密整流.

楼主:
但是他测试交流电压的时候,用二极管半波整流后,分压后    输入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他测试交流电压的时候,用二极管半波整流后,分压后    输入芯片的

电流经过采样电阻的得到的是交流电压, 这部分对采样得到的电流进行精密整流.

另外我感觉你抄的图有问题, 你可以搜索一下精密整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经过采样电阻的得到的是交流电压, 这部分对采样得到的电流进行精密整流.

另外我感觉你抄的图有问题 ...

恩,我看了下样品
采样交流电流是经过这个运算放大器的
可是样品测量交流电压的时候,采样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然后分压,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我看了下样品
采样交流电流是经过这个运算放大器的
可是样品测量交流电压的时候,采样交流电流经过, ...

PCB实物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看了下样品
采样交流电流是经过这个运算放大器的
可是样品测量交流电压的时候,采样交流电流经过, ...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顶起来,抄的图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自己画了个板子,做出来后,VCC只有3.3V的,但是样品的VCC有4.2V,没发现短路,电容虚焊啊,有谁清楚不

楼主:
查了一天,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
测试220V交流电压,显示正常,但是测试小电压,比如2V左右交流电压,就不灵敏,跳变比较大,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不

网友:
7107芯片交流电流数显表头 顶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220V交流电压,显示正常,但是测试小电压,比如2V左右交流电压,就不灵敏,跳变比较大,有人知道什么原 ...

这种表头在低电压就不要指望它准了,高电压时电压是正弦波时还行,波形变了误差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头在低电压就不要指望它准了,高电压时电压是正弦波时还行,波形变了误差就大了 ...

但是看网上的资料,可以将200MV交流信号转成200MV直流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头在低电压就不要指望它准了,高电压时电压是正弦波时还行,波形变了误差就大了 ...

我抄了个样品的电路图是这样的实际图是这样的,测交流220V也是可以测得,电路功能应该好的

楼主:
谁能帮分析下这个部分精密整流电路的原理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他测试交流电压的时候,用二极管半波整流后,分压后    输入芯片的

用这个电路低电压能准么?经过400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电路低电压能准么?经过4007了。

小电压用精密整流的

网友(2016-12-04):
这个电路 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