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同时接受16路频率信号

楼主(2014-05-10):
有没有指点一下51单片机如何用查询的方式同时接受16路频率信号,有范例更好,有报酬的啊

网友:
要是16路几MHZ的信号,很明显,不行的。

网友:
51 要被累断腰了。

网友:
cpld+51可以试试

网友:
能具体描述一下,这16路信号吗

网友:
lz 要说明 频率值

网友:
51单片机做不了吧, cpld,fgga

楼主:
可以的呀,频率范围200hz到1000hz,这个单片机不干其他的事,就专门采集这16路频率

网友:
200Hz - 1000Hz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定时器轮询就可以吧

网友:
一个定时一个计脉冲,只能搞一路吧!

网友:
我应该做过这样的 电路。

网友:
200-1K仅仅是信号的频率,还有采样率呢,外挂器件或者用增强型的51(带PCA)的也能做。

网友:
同求如何同时搞16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