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QL Server 2000数据库迁移至SQL Server 2008 R2?

楼主(2014-05-10):
如何将SQL Server 2000数据库迁移至SQL Server 2008 R2?

网友A:
分离、拷贝、附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离、拷贝、附加。

能描述的详细点吗,以前没搞过数据库,不是说SQL Server 2000和SQL Server 2008 R2写的方式不太一样,不是很兼容?

网友:
数据库上右键 找到 分离 复制到SQL2008 附加上就行了

网友:
微软的东西兼容性不错,sql2000的数据库分离后在sql2008上附加没有任何问题,sql2008附加sql2000的数据库可以兼容sql8.0模式下运行。唯一要注意的是“孤立用户”的问题。
可以用exec sp_change_users_login 'UPDATE_ONE','用户名','登录名' 这个命令来解决。
上网google或度娘一下吧。很容易的。

楼主:
还原备份的登录名和现在的登录名要一致才能成功,否则会报错。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4-09-17):
谁电脑里还存有古老的SQL Server 2000相关的电子书?

公司这套系统用的是IIS5.1,所以系统只能用Windows XP,数据库也就只能维持在古老的SQL Serv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