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MA8451Q这款3d 加速度传感器应用得怎样?(已解决)

楼主(2014-05-10):
看见论坛里有人使用过这款3D传感器 ,想问一下实际使用下来   耗电的情况和可靠性,编程控制复杂吗?
不过这款芯片真的好便宜,淘宝上 5块钱?是真吗?买过的评论一下

网友:
不是还有2块多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吗?

网友:
一直在用,编程简单。

网友A:
就是一个AD采集,不需要具体的驱动!

网友:
用过,程序还简单的,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AD采集,不需要具体的驱动!

不是I2C总线的么··还可以用AD采?

楼主:
能做到很省电吗?我看最小只要6uA,用过的说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I2C总线的么··还可以用AD采?

你说的对,是I2C直接读传感器的寄存器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做到很省电吗?我看最小只要6uA,用过的说说呢

按照传感器的手册说是:Current Consumption: 6 μA to 165 μA
它具有Low Power 和Auto-WAKE/SLEEP modes,
具体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芯片很稳定,但建议不要在淘宝上买,有风险!

网友C:
楼主如果要几片测试的话,可以到官网去申请样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要几片测试的话,可以到官网去申请样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 ...

谢谢版主!

网友: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