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高手进来看看,自己买的配件组装好后启动不了

楼主(2014-05-10):
同事京东买的配件 , 所有配件都是全新的

组装好后启动,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把电源全部拔掉,短接电源绿色线和地线启动电源,电源风扇一直转,电源应该没问题

把硬盘 内存  USB等等全部不接,故障依旧。

如果接上备用电源(第二组电源),开机连风扇都不转一下。

CPU风扇接到CPUFAN1接口。刚开始时CPU风扇的线有一点碰到风扇了,不过应该不至于CPU(I5)就这么快烧了吧

请教大侠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把配置单发上来我看看,你确定CPU针对应的上你的主板吗,如果可以,就先只接主板,CPU和电源和内存,短路开机两线看看可以启动不,主板上还要插CPU的供电线,四个插头,方口那个就是。如果不行的话,多半买到翻新电源了

网友:
CPU应该有专门供电口的  检查一下

网友:
有线没接上吧。

网友:
CPU散热器的贴膜有没有揭掉?

网友:
  估计是忘接CPU电源4PIN口了

网友:
找一套相同的系统,把U互换试试,如果连接都没有问题,主板故障的可能性最大,很少见到U损坏的,京东买配件要小心,他们可能以次充好。几天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配置单发上来我看看,你确定CPU针对应的上你的主板吗,如果可以,就先只接主板,CPU和电源和内存,短路开 ...

你比较热心,莫元给你了,也谢谢其他莫友。

确实是4个脚的电源没接。  主板上是8个孔的,电源线有6个孔的,也有4个孔的,以为是接6个孔的,应该刚好可以插入,那个挡的位置也刚好对上。结果正确应该是接4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