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介绍一下磁悬浮工作原理

楼主(2014-05-10):
最近在做一个上拉式的磁悬浮,求高人介绍一下线圈.磁铁以及霍尔之间是怎么工作的,哪位大神帮帮忙,不胜感激呀。下面是原理图和程序。这是照着别人仿做的,程序是前辈用汇编写的,我没学过汇编,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求高手帮忙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就是只能靠你自己去搜索去实践,我只能告诉你用霍尔检测悬浮物的高度,高了就减小线圈电流,小了就增大,怎么曾减,就用经典pid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只能靠你自己去搜索去实践,我只能告诉你用霍尔检测悬浮物的高度,高了就减小线圈电流,小了就增大 ...

非线性系统,能PIDma吗?

网友B:
http://www.diy-robots.com/?page_id=685
我能做的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只能靠你自己去搜索去实践,我只能告诉你用霍尔检测悬浮物的高度,高了就减小线圈电流,小了就增大 ...

谢谢您能回复。原理图里P3.5口给低电平,光耦导通,然后线圈通电,请问我分析的对吗?程序里用到了ad转换,是把传感器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吗,装换后如何控制线圈电流大小的?求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iy-robots.com/?page_id=685
我能做的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看看

thanks   ---------

网友:
控制电流大小当然就是用pwm控制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用PID做闭环吧?跟智能小车类似!

网友:
练程序算法 可以 还有迷宫机

网友(2017-01-13):
引用 网友B:
http://www.diy-robots.com/?page_id=685
我能做的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看看

你的图片大亮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