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电路疑问(帮助)?

楼主(2014-05-10):
电路是看老外的文章看到的,想不明白红色地方加二极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加这二极管?

网友A:
是温度补偿吗?记得二极管漏电流可以测温度的

网友B:
看效果应该是只放大半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效果应该是只放大半周

同意,产生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产生负脉冲。

产生负脉冲?不是太懂,前面输入信号只有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温度补偿吗?记得二极管漏电流可以测温度的

能分析一下,怎么个原理?

网友:
正向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