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朋友请教怎样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0.5~4.5V的...

楼主(2014-05-10):
        小时候的一个发小不幸步入了电工行列,最近遇到了个问题来问我,但本人苦于模电基础基本为0,还是将问题发到神坛,请大家帮忙看看~

        问题是这样的:
        有一个恒定的电流输出(恒流源),输出范围是4mA~20mA,现要通过单片机来读取这个电流值的大小。

        他们要求输入到单片机的信号为0.5~4.5v的电压信号。我朋友负责做的部分是将恒流源的输出转为0.5~4.5V的输出。输出要求是线性。

        目前的想法是用采用250R的采样电阻采样,但这样输出的电压范围是1v~5v,有什么办法把这个输出矫正到0.5~4.5V呢?

        听说可以用差分放大器来处理,应该用什么型号的放大器呢?用这种方式是否可靠呢?

        谢谢~

---------------------------------
编辑原因:修改错字

网友A:
加一个减法器(用运放)就可以把1-5V的电压,变成0.5-4.5V的电压,相当于减掉了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减法器(用运放)就可以把1-5V的电压,变成0.5-4.5V的电压,相当于减掉了0.5 ...

谢谢兄台,常用的有那些型号呢?给介绍一两个,我查一查

网友:
这个就是电流信号处理的问题,用电阻将电流变成电压信号不太好吧。。。

网友:
做过差分电压信号的放大。电流的没做过

网友:
减法电路查模电书,一般运放都可以,比如常见的op07等

网友:
变成电压后,又是怎么处理的?
用250欧变成1V~5V,或225欧变成0.9V~4.5V,让后级一并处理得了。如果后级是mcu,基本不是问题。

网友B:
既然已经用mcu了,变成电压后的电压范围又在mcu能处理的范围之内,如用125欧,0.5V~2.5V,完全由mcu处理就行了,硬件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用个精密的采样电阻,可将电流变成电压,再用AD来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用mcu了,变成电压后的电压范围又在mcu能处理的范围之内,如用125欧,0.5V~2.5V,完全由mcu处理就 ...

谢谢,他那里有要求,让做到那个范围,可能有其他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减法器(用运放)就可以把1-5V的电压,变成0.5-4.5V的电压,相当于减掉了0.5 ...

嗯,这个办法挺好,不知道误差怎样

网友:
好的运放只有几个mv的误差,比如op07就很好,只是淘宝买的话良莠不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他那里有要求,让做到那个范围,可能有其他原因吧

软件处理比硬件处理简单多了。
非要插入一个电路,不是增加成本,就是引入误差,得不偿失。

网友:
非要插入一个电路,不是增加成本,就是引入误差,得不偿失。

网友C(2014-06-22):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在250R的基础上串联一个0.5V压降的二极管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在250R的基础上串联一个0.5V压降的二极管可不可以! ...

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流大小有关,本身也有热漂移,
所以如果是精密采样的话,并不合适。

网友:
串二极管绝对是个馊主意

网友:
各种问题就会有各种答案
其实很多事情自己一较劲就干出来了
如果要求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下某个指标的ADC,拿下就赚一笔,拿不下就赔一笔,我觉得大家都能拿下
碰到的一些问题也能解决
所以,别问了,自己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流大小有关,本身也有热漂移,
所以如果是精密采样的话,并不合适。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