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用这个“加热台“”加热板”来焊接贴片元件吗?

楼主(2014-05-10):
我能用这个“加热台“”加热板 ”来焊接贴片元件吗?板材是用是嘉立创做的1.6厚的一般PCB板,我能用这个来焊接吗?如果可以要注意是些什么,有没有效果可以看下,谢谢大家

网友:
不规范。焊接温度不好控制,容易造成烤黄或者造成焊接不良

不过确实有些小作坊是这样用的。我看过焊接实物,将就能用。大批量还是上贴片机或外发吧

网友A:
我买了一台,焊出来的板惨不忍睹,楼主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
这个就是所谓的铁板烧吗?我见人家拿这个来是植BGA的珠的。LZ可以找个有种热风加热台,形状跟这个差不多,那种可以焊东西的。。。

网友:
可以, 只能单面的, 而且温度控制不好的话丝印会变黄

网友:
我是用270度的PTC做的

网友:
可以用,不过,标准的用法是只用来做预热。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黄。回流焊机导致丝印变黄,多数是由于助焊剂蒸发到丝印上所致,而这种开放式的焊接台不会有这个问题。但,使用上还是需要靠经验。
   我自己做的、更简易的都工作得很好,用来焊接一些小板子很舒服。没有特殊要求,最好用低温锡浆,PCB的面积不要太大,覆铜要平衡,板厚我一律用1.2mm。在某些元件的背部,注意覆铜及开窗、打过孔等,以控制某些元器件的温升。存放有一段时间的锡浆,贴片后需要用恒温(我用90度)烤箱预热一下,以去除水分防止爆浆。
  有大批量的要求?嘿嘿,不要再做打工仔了,直接做老板吧。

网友:
以上只解答“能不能”的问题。至于“好不好”的问题,需结合经验及需求。5个温区的履带式焊接炉,我朋友也说有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非常感谢,就是有时候数量不多,加工厂也不收没办法,之前用热风枪来吹感觉比较累人,因为只的面积比较小,一块板要分一部份一部份吹,所以想找另外的方法,,刚好有个视频,说不定是您的,就是教小批量焊接的,看到有这样的一种东西,感觉还不错,就想试下。
对了,请问这个钢网是不是直接叫做网网的直接切成这样啊,我现在一个大的网做了好多个小的在里面,我那个平台不好,总是走位,也难对位,感觉您的非常不错,能教导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有时候数量不多,加工厂也不收没办法,之前用热风枪来吹感觉比较累人,因为只的面积比较小 ...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搞定,很可观了。特别是简单无难度的板子。
    钢网,jlc可按照你的留言及设计切割出无外框的小钢网。一定要单独下单,单独设计,特别是外框线。明确的留言,否则jlc无法领会你的意图。注意整体图形与外框的边距,以免无法翻折。
    任何pcb的外形,加工出来都是有误差的,jlc给出的是正负0.2mm。如果你的元件引脚间距很精细,有可能刷锡浆时导致连锡,造成焊接后短路。此时,需要在pcb的对角最远端加定位孔做定位用途。外形加工没法保证精度,但钻孔的位置精度远远可以满足要求。我的PCB,板上使用最小的是0603排阻,仅靠外形定位也可以了。实际上,我原本设计使用了一个SOT-363的双N沟mos管,引脚间距更小,后来感觉手工贴片比较难,改用SOT-163封装的,就轻松了,可以有很大的容差。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需要考虑方便人工贴片的封装,以免自找麻烦。
   焊接后,一些多引脚的元件,常见的问题就是连焊短路。原因有很多,人工贴片的问题,钢网开孔的问题等。由于JLC不做阻焊桥,对于SOP的元件,我的措施是加丝印来隔离,见图中的STC15W404AS芯片的处理。可以说,这个是很有效的,我现在对焊接后的SOP芯片都不再目视检查了,数年时间中加工的超过万片都不再检查,肯定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有些电路板,我甚至直接全覆盖白油,见上图,以减少这种概率。
   减轻劳动强度的做法。比如需要4个电阻的,可以用1个排阻来替代。两个独立的N沟MOS管,可以用一个双N沟替代等等。单片机编程时,合理使用内部资源,减少外部元件等。优选元器件,选用外围元件少、免调整的器件,。0805的阻容几乎是不用那么小心就可以贴片的,如果是0603那就需要小心一点,也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对准焊盘,0402那就慢了很多。注意设计时元件的放置方向。比如,一般贴片电阻在编带上是竖着放,而你在PCB上,这个电阻是横着的,那贴片时就得转90度的吸笔方向,会更累一点。SOT23三极管等其他元件也是一样。SOT23的IN4148显然比LL4148这种圆柱玻璃封装更容易贴,也不会搞错正负极方向。如果你能观察一下,在设计时优化一点,那么贴片时就没有那么累。当然,这个可能不容易体会,等你动手过几次就明白了。
   优化设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比如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一个使用1K电阻的PCB,那么再设计另一个PCB时,也尽量使用这个规格型号,不然你又得再购买另一个品种规格。多备料,也就意味着多库存、多采购,这样就麻烦了。再如,你现在使用的电容是1UF/10V的,而下个设计使用1UF/16V,那今后不要再购买耐压低的那个了。再比如,你用单片机测量电压,需要10:1的分压,那是不是购买9K与1k的电阻进行分压呢?显然,9K的电阻很难买。其实,你在程序上处理一下,随便弄个10K与1K也是可以的。以上当然是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况下进行更改。
   设计时,免调试的电路,也就意味着能节省大量人工,也就没有那么累。比如单片机编程时,加入一些测试指令,在测试架上预留某些端口读取对应的状态等等。我看有些朋友设计的作品,需要人工调试的参数多得一塌糊涂,那这种东西就累得很。你设计一个测试架,在程序中加入测试命令,把电路板卡一下,什么参数都自动调试好了,那不是很轻松吗?

    以上是自己多年弄的一些小体会,零散得很,仅供参考。

网友:
我用24V  120W的ptc发热片  用起来蛮好的。温度可以到230摄氏度,配合有铅锡膏,那叫一个爽。有铅的好处是温度低。如果是无铅的得用220v供电的ptc了

网友C:
楼上的,像你的这种板我根本不头疼,车间焊接的小妹像吃饭一样,一会就焊个百八片出来了。我头疼的是QFP100那种,超密的管脚,有个小批量麻烦死。你说的那种丝印根本加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装备都能小规模的作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你的这套环境以前好像就在这个论坛亮过像,对你处理钢网的方法觉得很不错。
JLC可在一张大钢网上按你要求割成小张不另外收费么?
做这种小钢网片算面积是按大张的可使用区域算还是按整张大小算?
比如37×47的钢网,这种小钢网片是可以铺满37×47还是只能铺满19×2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问下你这小钢网是自己做的,还是外加工?

网友:
同问:小钢网的厚度的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谢谢分享,那明白了,先买一以试下。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147-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像你的这种板我根本不头疼,车间焊接的小妹像吃饭一样,一会就焊个百八片出来了。我头疼的是QFP100 ...

QFP,TQFP这些用拖焊,水平好的不慢的。正常的焊接工TQFP100这样的芯片1-2分钟一片。  最主要是那种FPC 0.3 0.4mm间距的塑料接插件。焊的时间长了就坏掉,短了没焊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感谢经验分享!认真的读完了,学习…

网友:
问题这只能做单面板

网友:
最好不要  烤箱都比这个好

网友:
好用,现正用着,
一般用200*200MM的发热台,PCB拼板不要超过100*100MM,大太边角有点翘,
一台好的丝印机使用更方便,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标记,不错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LS做的发热台好专业啊!请问一下你的钢网是怎么做的?

网友:
1.钢网现在还没有比嘉里创更便宜,更好的
2.不用履带式回流焊(费电,而且启动功率太大,家用吃不消),也不用抽屉式回流焊(这种很垃圾,不带热风循环,不带排气,长期使用肯定得肺癌,已经用坏了2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FP,TQFP这些用拖焊,水平好的不慢的。正常的焊接工TQFP100这样的芯片1-2分钟一片。  最主要是那种FPC 0 ...

呵呵,基本上fpc座那种小于1mm的直接投降,再熟练的小妹也没用。

网友:
很肯定的告诉楼主,焊接led和电阻,100%是可以的,因为我就焊这个。我做过一台挺大的。实际焊接效果可以。另外,如果你需要焊接的面积大,就自己diy一台吧。造价很便宜了。发热板记得是2毛一平方厘米,发热板长期使用温度要低于300℃。其实这个就是个温控器+固态继电器+加热板+铝合金散热器+保护电路+架子。如果节能点,你可以用石棉包一下。另外,这个只能焊接单面有原件的板子。两面都有原件的你只能用传统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兄弟这个有调温?怎么搞的?
我的就是用几块220V 270度的PTC拼在一块薄铝板上的背面,然后把板子放在正面烤的!

网友:
标记!!!以后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这么具体详细的总结分享,赞一个!

网友:
这个焊接高温烘烤时,如何解决锡膏中成分极其复杂的助焊剂挥发物的?吹风会降低温度,怎么弄比较合适n呢?

我现在用962A的炉子,只能放在室外通风的地用,室内那怕用一次都是难以忍受那个气味的。

另外对XPXP描述的嘉立创切割钢网的问题感星期,能否再说具体点?

网友B:
    JLC的钢网,最小的尺寸也是很大的。象我省外的运费都要22+8=30元。而且,体积那么大的钢网在保存上很麻烦,占用很多空间。那么大的钢网,洗版一次也很麻烦。所以,我还是喜欢小钢网。JLC的钢网,对于拼版没有限制,可以任意拼接。说白了,与设计PCB没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你不是特别留言做说明,那么JLC还是按照常规的方法给你做出一个带边框的大体积钢网,而不会帮你切割出你所画的机械层/禁止层外框线。甚至会把你元件图形与边框外形线的相对位置改变。比如我曾经在JLC论坛所做的反馈:http://www.sz-jlcbbs.com/restore-2572-1-1_10-all-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的钢网,最小的尺寸也是很大的。象我省外的运费都要22+8=30元。而且,体积那么大的钢网在保存上很麻 ...

非常感谢,已经购买回来把板子焊好了,比手工吹方便很多,我用的是低焊膏170度的,还有个问题想问下,我焊时有些板子会出现好多小锡珠,我之前用热风次时也有同样的现像,买过好几家的焊膏还是一样,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8楼焊台做的真漂亮,我也做了一个PTC加热的,焊接LED灯珠好用的很。

网友(2014-07-11):
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用1.6mm的板子已经做了很多次小批量了。

网友:
mark ,啥时候自己也试试!

网友:
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您好,请教您,那小钢网,下面的是铝板吧,做钢网时厂家给做好的?还是自己做的啊?
要不要另外收费啊,我是刚刚踏入焊板子,看到您的帖子,真的获益很多,在此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购买回来把板子焊好了,比手工吹方便很多,我用的是低焊膏170度的,还有个问题想问下,我 ...

升溫太快  水份汽化炸開

网友:
我都是用热吹风,不过确实很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基本上fpc座那种小于1mm的直接投降,再熟练的小妹也没用。

那种座不能直接烙铁上。我的做法是。用导线,去掉外面的塑料皮。在导线上先弄上锡。配合松香。

很好焊。1分钟内焊1个。以前公司一个老工程师教的。

网友:
这个焊接铝基板LED可以用

网友:
收藏,有空试试

网友:
可以焊,效果一般

网友(2014-08-16):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这就是实际经验,都是一个一个的亏总结出来的,值得学习。

网友E:
建议用烤箱更简单,温度只要调整到190-240度就 不会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这个经验太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烤箱更简单,温度只要调整到190-240度就 不会黄

烤箱我用过,如果板子小,或者一次焊接的板子很少,那可能没事,但是如果放进去的板子锡膏量多了,照样黄得一塌糊涂,我报废过几次,教训深刻啊。

网友:
小批量铝基板就是用的它,很好用没有问题。同时备一短截木棒对付面积稍大的板子,让整个板子受热平均

网友:
这个用来植球更爽

网友:
好经验,之前都是热风吹的

网友:
这种台子用起来没问题的,板子不会变色,因为开放式的排烟方便,焊双面板也可以的,先焊只有小封装贴片的一面,然后再处理另外一面,焊接的时候弄个小支架将板子悬空一点,底部的元件不会掉下来,当然大的封装最好点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看过利用这套装置焊接的一个视频,很棒!

网友:
使用这种焊接方法,稍次一些的PCB,会不会造成铜箔和基板分离,有经验的请说一下吧!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的,有空试试

网友(2014-09-15):
谢谢 分享。。 好多人用ptc

网友:
温度不准 确实难焊好

网友:
八楼的桌面很整洁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这种东西板子1.0MM左右的小板可以,板子太厚或者太大了不行,焊出来问题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工作台不错,很干净,

网友:
不觉得这样,加热板暴露在空气中,热能浪费太大了吗?

网友:
请注意生命安全,能烤,排烟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经验之谈,都是一点一滴的小事总结积累起来的,帮顶

网友:
经验之谈呀。啥时候自己也DIY搞一搞。

网友:
xpxp做这个经验丰富啊

网友(2014-10-16):
有用过饼铛或烤箱的吗?

网友:
非常实用,赞一下

网友:
会把板烤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温度别调太高 恒定

网友F:
没有厂家做有smt曲线加热的加热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厂家做有smt曲线加热的加热台吗?

开放式的,做曲线应该比较难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种发热台是零件比较少的板子焊接最好的方式。生产速度快,比那种抽屉式的号称可以控制温度曲线的好用几百倍,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么干的。那种抽屉式的温度根本不准(几千元一台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容易把板子烤糊,加工时间也长。这种加热台使用的时候温度不要设高了,板子放上去用起子尖压住十几秒钟焊锡膏就融化了,拿下来放在散热器上风一下就好了。我用的焊锡膏都是有铅的,无铅的我没试过,估计效果差一些。

网友:
好详细的讨论帖 Mark!

网友:
之前用热风枪吹,累得很,这种还没试过

网友:
曲线应该比较难吧!

网友:
效果不会很好的

网友:
买了一台,还没试

网友:
原来买过一个没搞下去

网友:
做几十片简单的板,用加热台是最合适的

网友:
这东西可以用,直接用个发热板也行,不过手动贴片也累人,而且太慢了,
搞个简易快速的贴片机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淘宝买100多的烤箱搞定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顶一下,确实是经验之谈,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工作区很棒啊

网友:
学习了,有空自己做一个

网友:
学到了好经验,回头试一下。

楼主:
不知道那种小型的回流焊效果如何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今天晚上在淘宝看到一个焊接贴片的视频,估计就是你的了,相当“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台,焊出来的板惨不忍睹,楼主要有思想准备。

我买了一台温度270,出的板子相当好 1.6mm厚的。看着都融化了,不错了,就拿出来即可

网友:
涨见识了,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不错不错,很有价值,精华分享啊

网友:
这个可以的,要控制好温度!高了要往下降,不能在高温度一直停留!

网友(2014-12-15):
可以的, 恒温的,注意调好温度就行

网友:
可以用来做手抓饼
路边做手抓饼的就是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本来这个就是用来焊接贴片LED的,温度要求足够高,而这些PCB一般都是覆盖白油,更不允许变 ...

亲 你的家当好全啊

网友:
可以的楼主 ,注意控制好温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只看不留言不好,领教了

网友(2023-01-14):
引用 网友B:
我很能理解这种境遇啊。几百片小板子,工厂要收几百元开工费。自己弄,省下来的就是自己赚的,一天 ...

谢谢分享。。。

网友G:
前几天我刚刚用这种加热台烫了10片板子。我用270度恒温,焊锡膏是维修佬217度无铅的。结果如下:
1.焊完的板子看上去有点发黄,跟没加热过的板子摆一起能比较明显看出来。我担心是挥发的烟造成的,尝试用小电风扇吹,又导致表面温度不够,最终还是没解决发黄问题。
2.没有预热,放上去稍微有点噗噗的炸水声,但没有影响焊接。个别元器件立碑,不到千分之一吧。
3. 板子与加热台面不能良好接触,有点翘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板子潮。用镊子按哪里哪里接触好,焊锡膏融化就快,所以得这里那里的都按压一下。影响了速度。我担心这也导致加热时间太长和发黄。
4. 焊接质量靠自己把握。我10片中有一片上的一个电感就在我第二步焊插件的时候掉了下来,焊锡明显融化不充分。
5. 我用的是0.12厚的钢网,发现qfp的和tssop的有些脚会连锡,挺多这种情况。甚至有一个sot23-6的也连锡了。估计我挂焊锡膏的水平还不够。我直接刮的焊锡膏,没有加稀释剂。
6. 焊点质量看上去很不错,比jlc的好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我刚刚用这种加热台烫了10片板子。我用270度恒温,焊锡膏是维修佬217度无铅的。结果如下:
1.焊完的 ...

吹风改成抽风,再弄个烟道排出去。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吹风改成抽风,再弄个烟道排出去。爽的很。

嗯嗯,很有道理。我没多想,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