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protues软件的大侠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4-05-10):
电路能仿真运行,但没出现设想的结果,messages上面显示这几个警告,求助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楼主:
急啊,在线等啊,求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警告的4个元件没有仿真模型,换成其他元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的4个元件没有仿真模型,换成其他元件试试

这是一个TC7107,我看了元件库,这是有模型的啊,我上原理图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TC7107,我看了元件库,这是有模型的啊,我上原理图你看看

检查gnd、osc1、2、3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gnd、osc1、2、3看看

大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检查?要检查什么呢

网友A:
先确认TC7107能不能进行仿真
--------------------------------------------
我没有安装软件,所以不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TC7107能不能进行仿真

我没有安装软件,所以不确认 ...

确认有模型,可以仿真,这个图是照网上抄下来的

网友B:
因为TC7107仿真模型仅使用内置设定时钟频率的方法,所以连接外置产生时钟信号的元件的引脚OSC1、OSC2、OSC3(含GND)未在仿真模型中定义。

仿真时出现的如下警示不影响正常仿真。
!Pin ‘OSC1’ is not modelled.
!Pin ‘OSC2’ is not modelled.
!Pin ‘OSC3’ is not modelled.
!Pin ‘GND’ is not model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TC7107仿真模型仅使用内置设定时钟频率的方法,所以连接外置产生时钟信号的元件的引脚OSC1、OSC2、OSC3 ...

如果不影响,为啥我的仿真就不正常呢

网友:
已经告诉你那几条警示不影响仿真了。
仿真不正常,找别的原因吧。
谁知道你怎么个不正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