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次级二极管LC谐振的疑问

楼主(2014-05-11):
2个问题:

(1)问下这个L该如何测量或者技术呢?我看文档如下:

这句话一开始说用正确的漏感值,后面又说了用测量的初级电感值除以匝数比平方。。不知道这里的“测量的初级电感值”是指初级的耦合电感还是漏感呢(感觉文章没有表达清楚)?

(2)

如果开路初级,测次级,此时测量的电感值是不是等于次级漏感+次级耦合电感的值?

网友A:
只是次级的漏感~

网友B:
如果短路初级,测次级,此时测量的电感值是不是等于次级漏感+次级耦合电感的值?
楼上说得对,只是次级漏感。因为初级短路了,次级的耦合电感也就被短路了,只剩下次级漏感了。
如果一个变压器只有一组初级和一组次级,初级的漏感和次级的漏感是匝数平方的关系。

网友C:
楼主经常问开关电源的问题大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次级的漏感~

应该是开路,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常问开关电源的问题大湿啊。

老湿了,讨论一下2个问题啊。

网友C:
http://bbs.21dianyuan.com/29615.html
帖子最后面那个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短路初级,测次级,此时测量的电感值是不是等于次级漏感+次级耦合电感的值?
楼上说得对,只是次级漏感 ...

漏感就是不能耦合到次级的电感,你用匝数算?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21dianyuan.com/29615.html
帖子最后面那个截图。。。

没看懂跟我问题的联系啊?

对于第一个问题,你认为LC谐振的L是次级漏感还是次级耦合电感还是2个的和?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是漏感值+耦合电感的值。

网友C:
这个谐振电感,我在一个资料上看是[Lp*(Ns/Np)^2]/[(1-D)^2]。也没给出过程,不知道咋来的。
第二个我找个变压器测了一下,对不上。假设Lp全部耦合到次级,测量出的Ls减这个耦合过来的值,和短路测得的漏感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谐振电感,我在一个资料上看是[Lp*(Ns/Np)^2]/[(1-D)^2]。也没给出过程,不知道咋来的。
第二个我找个 ...

第一个那个公式明显不对啊,怎么都有占空比了?

第二个假设Lp全都耦合到次级不合理啊,应该这样测吧:开路次级测初级,短路次级测初级,用2个值相减,就是耦合电感的值,除以匝数平方就是次级耦合电感的值。短路初级,测次级的漏感,之后用之前计算出来的次级耦合电感+测的次级漏感就应该是开路初级测的次级值了。

楼主:
@gzhuli大师,求指导啊。

网友C:
我用手头的一个磁芯测了一下,匝比^2=2.67,开路的电感Lp=534uH,Ls=218uH,短路测得的漏感Lik1=9uH,Lik2=4uH。(Lp-Lik1)/2.67=197,197+4=201,和218差的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手头的一个磁芯测了一下,匝比^2=2.67,开路的电感Lp=534uH,Ls=218uH,短路测得的漏感Lik1=9uH,Lik2= ...

你这明显有错误么。开路的电感比都不等于n^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明显有错误么。开路的电感比都不等于n^2!!

这个变压器做的马马虎虎,今天焊到板子上才发现同名端都反了。不知道咋回事,请无视我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