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椭球拟合

楼主(2014-05-11):
之前在这里发了一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200-1-1.html,主要是问问题 结果没人愿意解答啊  真是无语  好吧 但是 里面的椭球拟合是完全可用的 算是开源给大家了  没看到有做椭球拟合的 或许是我没找到  拟合的方法很简单  把你的电子罗盘任意旋转得到六组数据 即六组(X,Y,Z),然后就得出相关参数。如果你使用本方法,请注意:椭球有大旋转或许此法并不适合,因为没有验证过大旋转是否可行。在取样本点时,请尽量取典型值,比如,你可以这样取值:将电子罗盘置于任一姿态位置,因为是椭球拟合,so,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但是为了让你的数据足够典型,故推荐我的方法,比如平放,然后在这个平面内(大致就行,再次重申,是椭球拟合,理论上六组数据任意)每旋转九十度得一组数据,这样你就得到了四组,然后将电子罗盘整个翻转九十度相当于是刚才平放,现在立着放,然后每一百八十度取一组数据就得到两组了,总共六组。验证:如图,Mag.TrueX:*** Mag.TrueY:*** Mag.TrueZ:*** 这是电子罗盘读到的真实数据 MAG:***是三者拟合后的平方再开方即本地磁场大小,当然我是令其为1的,可以看到三轴数据不同即电子罗盘任意旋转,但总的磁场大小恒定。

网友A(2014-12-07):
每次要对准南北,否则不一定验证了每个轴的最大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要对准南北,否则不一定验证了每个轴的最大最小

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说的那个最大最小值那是最简单的校正方法,最大加最小然后除以2   。。。。。。

网友(2016-05-10):
最近正在找关于椭球拟合的程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近也在了解这方面的东西,谢谢提供!

网友:
一篇电子罗盘椭球拟合的文章

网友:
我试过, 要求到文中的结果对计算精度要求很高.双精度远远不够.

网友(2016-06-15):
对球进行一个线性变化,如果这个线性变化是一个对称的3x3矩阵,那么得到的就是一个椭球,这个椭球的半轴长久时矩阵的特征向量,半轴的向量就是矩阵的特征向量,这样如果把一个椭球还原成球,就是要找到这个闲心变化的逆矩阵。

椭球拟合的方式很多,用最简单的就行,然后找出逆矩阵就可以把电子罗盘的soft iron 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