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只在1、2厘米范围内雕刻怎么办?

楼主(2014-05-11):
我的01型雕刻机刚开始试用,设计了一块50X70的PCB,可雕刻机只在1、2厘米范围内雕刻,不知哪里设置不对,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单位搞错了吧,要不就是mach3的设置搞错了、

楼主:
用CopperCAM生成的刀路文件好像正确。下面是钻孔文件的开始部分:
( CopperCAM 3 - 25/09/2008 / ISO-Mill Output )
( C:\COPPERCAM\CopperCAM.iso created 10/05/2014 at 18:13 )
( Workpiece dimensions: 74.16 x 50.8 x 1.8 mm )
G00 G90 G94 G71 G40 G54 G80
T2 M06
M03 S8000
G00 F3000
G00 Z2
G00 X-37.08 Y19.81
G00 Z0
G01 F400 Z-1.8
G00 Z2
G00 X-38.35
G00 Z0
G01 F400 Z-1.8
G00 Z2
G00 X-39.62
G00 Z0
G01 F400 Z-1.8
G00 Z2
G00 X-43.68 Y22.86
........
MACH3的单位设置为公制(mm),雕刻时范围小。
应该是MACH3的设置有那点不对,可我按教程中的设置方法检查了几遍也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简单的开始,比如只画一条线。测量这条线的长度就行。

谢谢阿莫。
刚刚下了NCEidt模拟了一下。尺寸好像也对。还是应该是MACH3那点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