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MQX—LITE学习资料(已解决)

楼主(2014-05-11):
小弟因参加了第九届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准备用K60最为主控芯片嵌入MQX-LITE系统。
无奈的是MQX的中文资料倒是不少,LITE版的难以找到,哪位大神有先关资料麻烦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A:
用pe可以嵌入,你用k60的话最好用mqx,各种驱动都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e可以嵌入,你用k60的话最好用mqx,各种驱动都有例程

谢谢,请问楼主使用MQX是不是太占资源了,MQX-LITE足够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楼主使用MQX是不是太占资源了,MQX-LITE足够使用了。

MQX-LITE是够用,但是驱动需要自己写啊,也偏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X-LITE是够用,但是驱动需要自己写啊,也偏麻烦!

                                                                        MQX™与MQX™ Lite软件比较
                                MQX™实时操作系统                                                                MQX™ Lite实时操作系统
交付机制         传统安装程序,为Kernel、服务和BSP提供完整的源代码         Processor Expert(PEx)内核和服务组件,由PEx生成的可配置软件
I/O驱动器            MQX™ POSIX兼容的驱动器,可选择使用PEx驱动                                         仅支持PEx驱动
可配置性           用户可以从完整或轻量版本中选择所需的服务                                         减少可用服务;仅提供轻量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MQX™与MQX™ Lite软件比较
                                MQX™实时操作系统                                                                MQX™ Lite实时操作系统
交付机制          ...

这个要看你自己选择了,适合项目就行了!